求各位机械大牛看看结构是否可行

楼主(2020-02-26):
本人机械小白求各位大牛看看这个结构是否可行?举例往图示方向横行方向移动,通过下面的齿轮齿条方向使铝材也同步向图示方向移动,求问这个结构可行吗。谢谢各位大牛不吝赐教。

网友A:
后面伺服电机应该是连接在竖板上的吧,所以不理解竖板上的齿条干嘛用的?

楼主:
不上个侧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伺服电机应该是连接在竖板上的吧,所以不理解竖板上的齿条干嘛用的?

是我没表达清楚,我补上了个侧视图应该能表达这个结构的意图

网友B:
上面那个板与上齿条装配的板在齿轮转动的时候怎么平衡?会不会倾覆?

网友:
设计意图都没有表达清楚,那个是从动件,那个是驱动件,齿轮固定在哪里,驱动电机连在哪里

网友C:
方案一,电机放置于横向平台一端,横向卧置+同步带+连接板
方案二,电机放置于横向平台后侧,横向卧置于滑动平台+齿轮+底座配齿条。

网友D:
1、齿轮+双齿条,结构复杂,齿轮会行走,如果目的只是上部铝材行走,下边的齿条需去掉,(如果齿轮驱动,驱动电机与齿轮整套机构需固定,不该让铝材背着电机)
2、4轨道如装配精度不够,会別劲,需明确你行走部都是哪些,将轨道尽量减少到2支(图中下部的两支就够了)。
3、如果是倍速双行走机构,以上两条无效,结构结构设计合理,需装配试运行。

网友E:
有这种双倍速度的结构,用的同步带。

网友F:
没看懂怎么动的。。。两组导轨把结构弄成相对可动的了。
齿轮配双齿条用,要么是为了相对运动,要么是放大行程,其他的都不会这么用的。

网友:
做倍速机构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看懂怎么动的。。。两组导轨把结构弄成相对可动的了。
齿轮配双齿条用,要么是为了相对运动,要么是放大 ...

谢谢回复,这个双齿条就是为了加大行程的倍速结构,只是这个双齿条我没有用过,就向请教一下前辈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案一,电机放置于横向平台一端,横向卧置+同步带+连接板
方案二,电机放置于横向平台后侧,横向卧置于滑 ...

看来都是我没说清楚误导了前辈们,我是意思是电机带动侧视图中在水平面上的那块板,然后用齿轮齿条结构带动铝材,铝材和板的运动方向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这种双倍速度的结构,用的同步带。

谢谢大牛回复,如果用同步带的话,就要使用两个电机来驱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齿轮+双齿条,结构复杂,齿轮会行走,如果目的只是上部铝材行走,下边的齿条需去掉,(如果齿轮驱动,驱 ...

谢谢大牛回复,第一次想使用这样的结构,不知道结构是否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那个板与上齿条装配的板在齿轮转动的时候怎么平衡?会不会倾覆?

谢谢大牛回复,这正是我在担心的问题,不知道这个结构运行时的稳定性如何。

网友:
这种齿轮齿条差动机构网上都有,可以搜索下

网友:
结构没问题,就是悬空的齿条现场需要二次调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牛回复,第一次想使用这样的结构,不知道结构是否稳定

有轨道把着,稳定性不会差,看负重

网友:
结构相对复杂,稳定性比较差。

网友:
上下2个齿条运动是相反的啊,且不论上面齿条如何动

网友:
要实现的动作没问题,主要是这样的结构装配工艺性太差,现场装起来很费劲!

网友:
链条的效果好很多的

网友:
没看懂是干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