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防水设计

楼主(2020-02-27):
各位:
       我现在需要设计一个密封盒子,里面是放光源的,要求是装配要后泡在水里48小时不进水,之前做了2个都进水。还望大家指点下。
第一种用加工件做:上面用亚克力中间加4mm厚的硅胶板,但还是进水;

第二种用钣金做,也是上面用亚克力中间加4mm厚的硅胶板,还是进水

楼主:
用了直径3.5的密封条测试。水深30mm,泡了有24小时。目前还没有进水。

网友A:
看一下饭盒的结构,多做一些阻挡结构试试

网友B:
中间加一圈密封圈试试

网友C:
几米的浸测?试试亚克力开槽,里面用圆橡胶条取代硅胶板,螺栓布置加密。

网友:
多打点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加一圈密封圈试试

密封圈是一条还是一圈好?

网友(点评):
当然是一圈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米的浸测?试试亚克力开槽,里面用圆橡胶条取代硅胶板,螺栓布置加密。

泡多深是没要求,只我光源放置的位置是长期有水,做玻璃设备的。所以就担心到时候有水渗进去有水雾影响光源

网友:
密封后,沿着边缘打704胶

网友:
要么加工件铣一个方槽,要么亚克力上铣槽,只要防水,保温杯,饭盒都需要密封圈。

网友D:
可以不可以做成圆形的,用O型密封圈来端面密封

网友:
引用 楼主:
泡多深是没要求,只我光源放置的位置是长期有水,做玻璃设备的。所以就担心到时候有水渗进去有水雾影响光 ...

参考广场的地灯

网友E:
密封材料嵌进去,面接触肯定会有不均匀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不可以做成圆形的,用O型密封圈来端面密封

圆形位置不够,因为光源是方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密封材料嵌进去,面接触肯定会有不均匀的地方.

那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
看看室外那种地灯,是怎么密封的

网友F:
这个盒子装配完成后是在水下工作还是在室外淋水的环境中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盒子装配完成后是在水下工作还是在室外淋水的环境中工作?

在整天有水的环境下

网友(点评):
音乐喷泉是吧?建议多做几个槽采用多层O圈密封

网友:
做成圆形加O型圈密封,螺栓间距加密。方形容易受力不均有缝隙。

网友:
引用 楼主:
圆形位置不够,因为光源是方形的

做成矩形的外接圆不行吗?

网友G:
参考一下这个成熟的应用;
螺钉拧紧后保证是亚克力板和壳体受力,确保密封垫的压缩量是固定的;
考虑螺钉的间距是否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参考一下这个成熟的应用;
螺钉拧紧后保证是亚克力板和壳体受力,确保密封垫的压缩量是固定的;
考虑螺钉 ...

参考一下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参考一下这个

感谢,那密封胶要比密封槽小多少好呢

网友:
见过拼接的那种鱼缸漏水吗?
看看它是怎么做的

网友H:
我觉得你的4mm密封圈厚了,首先需要在亚克力板或者基面开固定槽,保证光洁度,然后选择密封的胶条尺寸,这个需要尝试几次,靠胶条形变贴合起到密封作用的,你这个太厚螺栓少压力不够~~再不行不考虑维修直接装配好后密封胶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你的4mm密封圈厚了,首先需要在亚克力板或者基面开固定槽,保证光洁度,然后选择密封的胶条尺寸,这 ...

现在就是考虑到后续维修,所以想尽可能简单。还有密封圈需要多厚才合适好

网友:
亚克力强度大概差点(厚度也是问题),这样就只有螺钉部位能压住,试试设计个压边条看看

网友:
尝试使用密封圈,不要一整块密封垫;下面工装上开几圈V槽,效果应该会好一些。

网友:
耐高温的话还是硅橡胶密封圈,你这个静态用O型圈。内层可再做一圈凹凸搭配的类似迷宫密封,用乐泰螺纹胶密封。

网友:
说一下个人的浅见,因为透明板强度不够,且螺丝密度不够,导致螺丝拧的越紧,两个螺栓中间的部分拱起越严重,造成漏水。所以有以下两个方案:
1. 增加螺栓密度,减小螺栓与螺栓之间的距离,适当控制螺栓扭矩,不要过于拧紧,造成螺栓中间的板拱起变形;
2. 加工一个方形外框,螺栓压紧外框,外框再全面平均地压紧透明板,均匀受力,可以解决漏水问题。

网友:
哦,又回去仔细看了你的图片,,发现你的螺栓是在密封圈内侧的,而且你又加了平垫片。螺栓和平垫片是分体的,从螺栓头部与平垫片的缝隙里,水可以渗进去,然后顺着螺纹就进了腔体内部。
密封圈的槽向内移动一点,,把螺栓孔放在密封圈槽外面。也不知道是谁设计的,看着挺外行。

网友:
觉得CC龙的传人分析的很有道理,解决方法就在方框压板和螺钉上。亚克力受压变形,螺钉应该在密封圈外侧。密封圈不要太宽,必须是一体的,这个不难买到。

网友:
1、更改密封形式;
2、局部变形导致漏水,建议加强盖子的结构

网友:
我觉得可以试试取消该硅胶垫,直接买和箱体接合面密封槽尺寸匹配的密封垫,其他不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那密封胶要比密封槽小多少好呢

单边0.1到0.2mm,这个方向上的密封不是主要的,主要起密封作用的是垂直于端面的压缩量。

网友:
用O型圈即可,算好压缩量,15%左右就可以了,密封圈一定要是完整的一圈,不然会漏的。亚克力板用厚一点的,增加螺丝数量

网友:
用O型压紧密封,平面密封南压紧

网友:
密封面面积太大,铣一圈槽装密封圈

网友:
需要做一圈,最好能有槽,如果较大的话,螺钉相应要增加

网友:
o型圈密封 需要周圈均匀开槽 算一下压缩率 螺钉多布置一点 密封槽粗糙度到1.6,盖板接触面平面度小于0.1

网友:
楼主好,
       汽车玻璃胶试一下
       另这种灯罩有排气孔吗?做水密时排气孔堵没堵呢

网友:
既然要放光源那就要考虑热胀冷缩,测试的时候最好带光源测试。从现在路面上的地灯来看,想要不起水雾好像还挺难。能不能换个思路参考汽车挡风玻璃去雾方法。你的光源会发热加个风扇因该就可以。

网友:
这个需要专用的密封圈来保证不漏气,而且一圈要多打几个螺丝把亚克力板与钢件锁在一起。

网友:
密封方式楼上说了很多了,提醒一下,你这个腔体体积比较大,由于温度变化会有呼吸作用,产生水汽。需要增加防水透气阀。

网友:
防水应该用密封胶玻璃胶,这种塑胶垫肯定不行,因为密封圈压力不够。

网友:
防水结构一层估计不够,要多层

网友:
圆形密封圈,再涂密封胶吧

网友:
拆开齿轮泵看看,铣槽加密封圈和乐泰密封胶即可。亚克力板肯定不行。而且你压紧结构有问题,那种螺钉分布,会造成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参考一下这个

这样有密封圈应该是挺好的

网友:
如果户外使用,最好抗紫外线性能好一点

网友:
贴一圈胶条,装配螺钉打玻璃胶

网友:
硅胶硬度多少?可以低些 ,一般70-75度,不要太硬,封密性能差;

分布多一些锁紧螺钉的位置,使硅胶的预压缩量均匀,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参考一下这个

这是整体机加后发点胶吧,装配螺钉再抹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饭盒的结构,多做一些阻挡结构试试

阻挡只能延缓。
还是应该在某个地方压死、彻底挡住。

网友:
在硅胶板和盒子中间加o型密封圈或者四边氟橡胶板0.5~1个厚就可以了,最外侧再用一块金属板掏空盖其表面面锁紧。螺丝在密封垫外侧。

网友:
如果不需要拆,打703胶最合算,如果需要可拆卸,那将硅胶板换成发泡硅胶板,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多设计点螺栓;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外壳本身不漏水,所以最好先检查一下外壳有没有微小焊穿孔。

网友(2020-12-22):
亚克力板受力后会变形,也就是搞一个矩形密封不住,亚克力板中间部分要加一些筋,不挡光的情况下

网友(2021-08-19):
这都啥压

网友:
你做的这个接触面积太大了,想要达到密封效果需要很大的压紧力,用O型圈密封就可以

网友:
饭盒结构,网上能买到同样的密封圈

网友(2023-12-30):
问题的关键是你用4mm厚硅胶板,是板就不好压缩,为了有压缩量,两面的结构件上设计一圈凸槽,一定要很窄,就是比如要把硅胶板压成3mm厚,你预压不下去就不行,一圈窄边就能预压了。

网友(2024-02-03):
引用 网友G:
参考一下这个

请问这是什么密封圈

网友(2024-04-13):
加密封槽,用O型密封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