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雕刻机设计,求助求助

楼主(2020-02-27):
雕刻机的Z轴下限位怎么设置,上限位是抬起不碰到最厚的材料就行,甚至可以更往上都行,但下限位怎么设置才能保证刀具不伤台面,不同直径刀具的伸出长度不一样,限位怎么才能保证不同刀具下万一出情况了不伤台面,难道要设置成可调节的限位吗,一换刀具就要重新调限位吗,求助求助

网友A:
对刀台了解下。

网友(点评):
然并卵!对刀不准是操作人员问题,用对刀台就不会撞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刀台了解下。

对刀台不是只是设置零点吗,能确保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发生意外撞到台面吗?也就是说不需要设置防止意外的限位吗?

网友:
1.看你主轴,是否BT刀柄,可换刀就直接用刀具长度补偿。否则就用一把,对一次长度坐标

网友:
就是用对刀台把刀头位置设置成零点,零点位置到台面距离是一定的,程序限制下限位行程,就不会跑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刀台不是只是设置零点吗,能确保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发生意外撞到台面吗?也就是说不需要设置防止意外的限 ...

对刀台,只是设置0点,软件限位。不能确保任何情况。

网友:
装个常用刀柄,装短点刀具,移动刀具到工作台表面位置即可。下限设置这位置比较合理,但是既然是雕刻机也许是非标,得根据客户用途来设定。

网友:
下限可以使用软限位,也可以使用硬限位,至于机床刀具碰到工作台面的问题那是解决不了的,操作员连对刀都不会,那就说明他不是干这一行的,可以换人了

网友:
打开“操作”-“限位释放”,然后操作手轮或键盘,将Z轴往所需要的方向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