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助,焊接变形控制

楼主(2020-02-27):
公司有一个部件,一块平板两侧焊接两个限位挡块(限位块承受一定的限位力),材料都是Q345B,因为挡块比较细长,容易变形,大神们看看,有没有合理的方法。

网友A:
要不要考虑下紧配合+螺纹锁紧?

网友:
必须要焊的话,强度够的情况下尽量点焊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考虑下紧配合+螺纹锁紧?

谢谢,我设想就是先打几个沉孔,拧螺栓,就是想想又增加成本

网友:
两个长条形挡块的焊缝位置分别倒角10,这个挡块中间厚度剩了10mm,同一挡块两边焊缝位置很近,焊接热量集中,会产生很大的焊接应力。

建议两个挡块倒很小的角,清下根就行,这个部件最外边的焊缝位置,焊接前把焊缝位置留出来,也就是说挡块不要和边对齐。

网友:
建议细长条上钻两个孔,把上螺栓吧,选用等级高点的12.9级螺栓

网友:
可以采取反变形。

网友:
建议点焊

网友:
如果结构做的单薄是无法通过工艺做大的改善,楼主中间不能增加一个十字的骨架做结构加强吗?

网友(2020-07-25):
没看懂楼主问什么,这个不是焊后加工件吗?底板有20厚挡块也20x30了,下料分别留量5mm再加工铣面钻孔不是很正常吗?再有变形,有5mm加工量,也能保证变形量不会超过5mm吧。难道底板已经加工好?

网友:
焊后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