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发生器选型问题

楼主(2020-02-27):
目前有台设备需要改造,参考设备抓取物重量5kg,用的吸盘直径63,6个,真空发生器选用的VTM302,真空流量最大630L/min,吸取效果很好。根据以上数据反推,真空度在11kpa(板是透气性材料)。要改造的话吸取重物重量1.5kg,材质一样,根据真空度计算出来吸盘直径34mm以上即可,选用50mm。但是真空发生器选型存在问题,真空流量怎么计算呢?根据VTM301真空发生器,真空度到10kpa大约用时0.02s,算出来真空流量需要600L/min,不符合。选用VTM302真空发生器,真空度到10kpa大约用时0.01s,算出来真空流量需要600L/min,真空流量需要1200L/min,也不符合,为什么呢?望高手帮忙解答

楼主:
望高手接到

网友A:
不太理解问题描述,是否可以上图看一下抓取物?
另:真空度一般用-Kpa,很少用Kpa。
ZPCAC 的 VTM是仿PIAB piClassic,其参数表最好对比实际应用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理解问题描述,是否可以上图看一下抓取物?
另:真空度一般用-Kpa,很少用Kpa。
ZPCAC 的 VTM是仿PIA ...

您好,真空度是-kpa,表述不正确。抓取物是一块陶瓷板,没有釉面,透气性材料,如上图这种,陶瓷膜板。我的疑问是:我需要的真空度是10Kpa,需抽气的管路体积是0.2L,选取真空流量多大的合适呢?
我的计算过程是:T=60V/Q,T:s。V:L。Q:L/min。VTM301真空发生器到-10kpa时间是0.02S,算出来流量是600L/min。而VTM302真空发生器到-10kpa时间是0.01s,算出来流量是1200L/min,都跟最大真空流量不符,不明白为什么

刚看了下,有点明白了,公式没错。我先假定选取VTM301真空发生器,最大真空流量360L/min,平均真空流量是180L/min,代入公式,算出时间T1=0.07S,只要这个真空发生器的响应时间小于这个T1就可以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真空度是-kpa,表述不正确。抓取物是一块陶瓷板,没有釉面,透气性材料,如上图这种,陶瓷膜板。我 ...

看到物料好决定了,首先
1. 瓷砖背面(非釉面)为粗糙表面,且存在凹凸不平的槽。建议选择海绵吸盘(海绵不透气)或唇边较软的吸盘(磨损会严重):
2. 选好密封性较好的吸盘,根据经验,实际抓取真空度可以到达-50Kpa以上:
3. 真空度稳定的话,如果不想增加成本,实际上用不到630NL/min的 VTM302,VTM301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物料好决定了,首先
1. 瓷砖背面(非釉面)为粗糙表面,且存在凹凸不平的槽。建议选择海绵吸盘(海 ...

您好,型号我定住了,但是还是怎么选型我不太理解。是不是根据公式,T=60V/Q,已知真空度,将管路体积,平均流量(最大流量的一半),代入算出响应时间,只要真空发生器到达需求真空度的响应时间小于这个算出来的时间就可以,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型号我定住了,但是还是怎么选型我不太理解。是不是根据公式,T=60V/Q,已知真空度,将管路体积, ...

PIAB的抽气时间表格数据可靠

按照PIAB的经验:吸盘容积+管路容积,再放大一些(泄露余量)。
真空发生器流量可以按最大值,容积/最大流量= 抽气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AB的抽气时间表格数据可靠

容积/最大流量=抽气时间,这个算出来的抽气时间,只要大于真空发生器的对应真空度响应时间就可以,对吗

网友(点评):
可以这么理解,但这是密封系统的计算方式,所以要选好吸盘,保证真空度。 如果是泄露系统,需要评估泄漏量,参考抽气时间表格计算。

楼主:
引用 楼主:
容积/最大流量=抽气时间,这个算出来的抽气时间,只要大于真空发生器的对应真空度响应时间就可以,对吗

好的,多谢您,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点评):
APMC 朱伟 13510548590

网友:
以前用过SMC的,选型样本上有详细的计算方式.如果还是有偏差的话,建议分析下管路效率和检查公式和实际工况的不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