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6在新买的win10系统的笔记本中运行卡顿

楼主(2020-02-27):
大家好:
       因为老电脑运行SolidWorks2016卡顿,新买一个笔记本电脑,还是卡顿,配置还可以i7处理器,16g内存  独立6g显卡,
      1、使用中不知道是错觉还是真实存在,有时使用还算可以,运行比较顺,有时比较卡,设置了一个圈,还是卡顿,
    有没有高手指教一下·xiexie

电脑型号        HP Pavilion Gaming Laptop 15-dk0xxx 笔记本电脑  (扫描时间:2020年02月27日)
操作系统        Windows 10 64位 ( DirectX 12 )

处理器        英特尔 Core i7-9750H @ 2.60GHz 六核
主板        惠普 85FB ( HM370 芯片组 )
内存        16 GB ( 金士顿 DDR4 2666MHz )
主硬盘        三星 MZVLB512HBJQ-000H1 ( 512 GB / 固态硬盘 )
显卡        Nvidia GeForce GTX 1660 Ti with Max-Q Design ( 6 GB / 惠普 )
显示器        友达 AUO82ED ( 15.5 英寸  )
声卡        英特尔 High Definition Audio 控制器
网卡        英特尔 Wireless-AC 9560

网友A:
丢上鲁大师配置表

网友B:
配置足够了,优化得做好,把无关的插件关了。

网友C:
电脑配置看一下

楼主:
电脑型号        HP Pavilion Gaming Laptop 15-dk0xxx 笔记本电脑  (扫描时间:2020年02月27日)
操作系统        Windows 10 64位 ( DirectX 12 )

处理器        英特尔 Core i7-9750H @ 2.60GHz 六核
主板        惠普 85FB ( HM370 芯片组 )
内存        16 GB ( 金士顿 DDR4 2666MHz )
主硬盘        三星 MZVLB512HBJQ-000H1 ( 512 GB / 固态硬盘 )
显卡        Nvidia GeForce GTX 1660 Ti with Max-Q Design ( 6 GB / 惠普 )
显示器        友达 AUO82ED ( 15.5 英寸  )
声卡        英特尔 High Definition Audio 控制器
网卡        英特尔 Wireless-AC 95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丢上鲁大师配置表

配置已发,有时间帮看一下,谢谢

网友D:
那就是软件的问题咯。。。。。。
换版本并更新显卡驱动,这显卡是游戏卡,驱动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配置看一下

配置已发,有时间看一下,谢谢。网上有人说设置的问题,尝试了很多,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置足够了,优化得做好,把无关的插件关了。

如何关插件,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软件的问题咯。。。。。。
换版本并更新显卡驱动,这显卡是游戏卡,驱动很重要。

我试一下,谢谢

网友B:
工具→选项→插件,把不需要的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具→选项→插件,把不需要的关掉

网友:
你这个电脑配置可以了的
可能跟软件有关吧
具体啥毛病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
插上电开高性能

网友:
游戏显卡是硬伤,看看你显卡使用的模式是集成显卡还是独立显卡,还有就是电源模式

网友E:
是电脑CPU频率低了,solidworks2016软件本身设计上需要单核频率高,六核十核也没用,看我的CPU一点都不卡,你可以试试装2018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电脑CPU频率低了,solidworks2016软件本身设计上需要单核频率高,六核十核也没用,看我的CPU一点都不卡, ...

冲动了,没看好配置就买了,看着配置高,感觉应该不会太差,结果有点失望,哈哈,

网友:
配置没有问题,我们公司的破电脑2019版的都跑了,系统也是WIN10,不过我们一般就是画一些零件 ,如果是大型的自动化生产线的话,还是建议买那种2-3万的工作站吧

网友:
可以尝试加点内存,装配体比较明显

楼主:
基本解决了,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上面朋友建议的关掉插件,和按这个网址里面把视觉效果修改差一下,基本顺畅了,不过建议朋友们,今后再买电脑的话,可以多查查,配置和配置也不太一样,这是我参考的网址,分享给大家,http://mip.xitongcheng.com/jiaocheng/win10_article_33787.html

网友(点评):
有始有终。

网友:
是不是杀毒软件导致的?我曾经遇到过金山独霸导致所有软件运行很卡。

网友:
我的初步判断是驱动问题,建议更新官方驱动稳定版

网友:
如果这个配置在台式机上应该是毫无压力的,但笔记本上面就大打折扣了,也是正常的情况咯,

网友:
打开1000个以上零件的装配体卡,还是很小的装配体也卡

楼主(2021-02-20):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solidworks对显卡要求比较特殊,游戏显卡性能高,solidworks不认,建议后面买电脑主要用solidworks的朋友,多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