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车机钣金件表面处理用哪种方式效果较好?

楼主(2020-02-27):
洗车机使用,经常处于潮湿环境,普通Q235表面喷塑,短时间容易生锈。有没有更好的处理工艺?

网友:
裸露在外面的如果不介意成本的话还是用不锈钢吧。碳钢可以镀锌喷塑。但是时间长了肯定还是会生锈的。兄台是哪里的生产厂家?

楼主:
|那些年的那些年发表于 02-27 15:43裸露在外面的如果不介意成本的话还是用不锈钢吧。碳钢可以镀锌喷塑。但是时间长了肯定还是会生锈的。兄台是哪里的生产厂家?
杭州这边的

网友:
喷锌喷塑,我们水闸门都是这样,~~~但是如果你裸露在外,304不锈钢不二之选~~~

楼主:
|新鲜的发条橙发表于 02-27 17:18喷锌喷塑,我们水闸门都是这样,~~~但是如果你裸露在外,304不锈钢不二之选~~~
外观颜色有要求,不锈钢能做到吗?

楼主:
|新鲜的发条橙发表于 02-27 17:18喷锌喷塑,我们水闸门都是这样,~~~但是如果你裸露在外,304不锈钢不二之选~~~
还有“镀锌喷塑”是镀锌再喷塑吗?以前用过镀锌板喷塑,但是喷漆容易掉.

网友:
喷底漆,打腻子,最后再喷漆,如同汽车喷漆一个流程

网友:
再复杂就可以直接不锈钢了^_^。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观颜色有要求,不锈钢能做到吗?

能做是能做,要特殊油漆,而且容易掉。

网友:
磷化+电泳,如果找不到合适的电泳颜色,再喷漆解决。

汽车工艺,怎么也够用了,磷化一定要做好。

杭州或者说浙江一带的小工厂技术细节比较差,都是差不多将就,勉强能用就好导致好的工艺也变得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