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线制测量电阻咨询

楼主(2020-02-27):
各位好!
我现在有个产品需要测试它的电阻,两个极片的大小各是一个直径1.8mm的小圆。
为测试准确,需要采用四线制测量,所以一个极片需要接触两根探针。
请问下各位有没有合适的探针可以用?

另外在网上搜到的这种很细的风琴探针,又叫线针,球头探针的,0.3mm左右。
但是不知道这种针怎么固定,怎么使用,代理商一问三不知。。。
有没有了解的坛友指导一下?
谢谢!

网友:
现在不需要

网友:
针模1,2,3哈哈哈

网友A:
  我们这里有更细的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里有更细的针

你这个是测试芯片引脚的吗,有方法在中心距离1mm以内固定两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测试芯片引脚的吗,有方法在中心距离1mm以内固定两根吗?

额 这个就是啊 给你看下图纸

网友:
  在给你张整体的剖面图吧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