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装包装元器件怎么倾斜送料

楼主(2020-02-27):
管装包装元器件怎么倾斜送料

如下图  目前车间是人工操作先将管装包装盒一端打开,然后用手堵住防止器件掉,再倾斜管装盒,开口的一端对准直振机左端,然后放开右手,让直振机送料,操作人员必须始终站在工位上用手将管装盒一直倾斜,浪费人力。
提出想直接做个倾斜的架子放在直振机左端,操作人员只需要直接将管装盒放在斜面上即可,(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办法)但目前的问题是此斜面支架的设计问题,如圆弧过渡,有没有成熟的类似的结构啊,谢谢分享

网友A:
把包装盒抬高,让图中包装盒里器件的那条绿色边和直振台的绿色剪头指出的地方去对齐,是不是可以不用做圆弧过渡?器件落下,台阶处刚好卡在直振台上。

网友B:
这东西是很成熟的机构的,, 建议你去看一下  那些插件机的 管料上机构是怎么做的,,,挺简单的,, 不是很复杂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包装盒抬高,让图中包装盒里器件的那条绿色边和直振台的绿色剪头指出的地方去对齐,是不是可以不用做圆弧 ...

其实有没有圆弧过渡的斜面还不重要 。 关键是操作的时候,我把包装盒一端打开然后倾斜,要用手堵住不让器件掉落,人员要离开,刚刚一松手,第一个器件倾斜掉出来,会不规则的左倾右斜的直接掉落在地上,不会按照预想的落在直段轨道上,(不知道这种管状的是不是可以用振动盘振动然后沿着直振送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是很成熟的机构的,, 建议你去看一下  那些插件机的 管料上机构是怎么做的,,,挺简单的,, 不是 ...

查看了一些图片,就是没有看懂,试做了个斜面,但是效果不理想,手一松,器件总是会左倾或右斜的乱掉

网友:
角度调到10度,引入振动。还有端面要直接贴合过渡

网友:
靠重力这种平面接触无法自动滑下去的,需要改成滚动摩擦,两侧用滚珠吧,前后的零件也会有阻力的。

网友(2020-08-27):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2021-12-24):
料倒略微向一侧倾斜,辅助震动,将滑落改为滚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