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链轮中心距怎么计算

楼主(2020-02-27):
刚刚接到了一个新项目,矩形链轮输送,求问中心距怎么计算,另外软件算出来的中心距 在SOLIDWORKS 不能完美装配 怎么办

网友:
至少得有一个做成相对其它轴位可调的吧。

网友:
在solidworks中装配采用设置辅助平面、辅助线帮助建立配合面或者中心线。

网友:
|晓昀发表于 02-27 20:45在solidworks中装配采用设置辅助平面、辅助线帮助建立配合面或者中心线。
Solidworks大神。啥都知道。

网友:
没有涨紧机构啊

网友:
中心距一般可调节的吧,链条链轮

网友:
两条长边,肯定需要有一个涨紧机构,一般装上面那条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