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螺纹线显示问题

楼主(2020-02-27):
如图,这种线怎么能不显示,而且出工程图不影响螺纹线

网友A:
点开粉色箭头指的”眼睛”,看看下拉菜单中哪个是设置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开粉色箭头指的”眼睛”,看看下拉菜单中哪个是设置这个的?

找到了,关闭查看零部件注解就可以了,感谢!!

网友B:
视图-隐藏/显示-所有注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图-隐藏/显示-所有注解

感谢感谢

网友:
数模里面它为了不导致显示器卡顿,估计设置成虚线的,在制图的时候会自动生成螺纹显示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

不客气,管用比什么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