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铁的线圈烧掉

楼主(2020-02-27):
请教大侠: 电磁铁的线圈在产品试验中容易烧掉,是啥问题导致的啊?

网友:
是不是供电电压超过额定电压?

或者是不是频繁通电,导致电流产生过热?

网友:
交流电磁铁还是直流的?

楼主:
是交流电,频繁供电,过热烧掉的。

楼主:
电压应该是正常供电的。

楼主:
每分钟 有30ms 通电,再停会,又通电30ms,就是这样循环下去。但是测试2天后就烧掉了。

补充内容 (2020-2-28 16:20):
可能我表达有误解。测试的工况就是一分种通电2次。每次30ms. 正常电压供电,所以觉得烧掉都是因为温度太高,线圈过热吧。

网友(点评):
说法不一。“每分钟 有30ms 通电”和“是交流电,频繁供电,过热烧掉的”是矛盾的。

网友(点评):
通电时间超过5秒,就很易烧掉了。。。。。。

网友:
线圈设计不合理,或没考虑到磁阻变小的情况

网友:
建议试验从50Hz 展开,应从额定开始来。

网友A:
电磁铁失效,主要就是漆包线绝缘层失效,主要有两种情况:电压过高击穿、温度过高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铁失效,主要就是漆包线绝缘层失效,主要有两种情况:电压过高击穿、温度过高失效

电压是比较稳定。感觉也像温度升高导致的。有办法把温度降下来吗?

网友B:
多大部分是电流不稳定的原因,电流过大把电磁铁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大部分是电流不稳定的原因,电流过大把电磁铁烧毁!

换直径大点的绕线是否能解决烧毁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直径大点的绕线是否能解决烧毁的问题?

是推拉式电磁铁,多大行程?

关键是供电控制,属于电子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推拉式电磁铁,多大行程?

关键是供电控制,属于电子方面。

对,推拉式,行程24.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是比较稳定。感觉也像温度升高导致的。有办法把温度降下来吗?

减小通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