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焊接后再机加工,零件余量问题

楼主(2020-02-28):
一个20厚的板件上面有一个110H9的孔,需要留余量与工字钢焊接后再加工到尺寸,请问这个孔应该留多少量,还有一个件是阶梯台的,凸台80的也需要留余量焊后再加工,余量请问是多少,谢谢!

楼主:
哪位大神给解答一下呗,万分感谢!!!????????????

网友:
如果孔焊接后还好打孔的话,那就焊后加工,焊前不用打孔,或者先打个小孔定位

楼主:
|耳总不是胖聪发表于 02-28 09:13如果孔焊接后还好打孔的话,那就焊后加工,焊前不用打孔,或者先打个小孔定位
谢谢,如果是焊接后需要上镗床的也不需要先加工一下么

网友:
我一般单边会留十个以上。

网友:
什么材质?给个简图看看。

网友:
看焊接变形的情况,加工余量不一定

楼主:
先谢谢各位,一会我整个简图!

网友:
焊接件放余量多少似乎与出工程图无关,图纸只要加工面积尽可能小。然后标出正确尺寸与精度要求,还可以提醒退火。

网友:
110的孔焊完肯定会被拉变形,留精加工余量,单边3个毫米足够了,焊完铣一刀

网友:
直径留3-5mm就行

网友:
要是一个孔,单边5mm足够了。要是两个以上的孔,需要考虑最大孔距,余量还要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