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花外径可以磨削加工

楼主(2020-02-28):
滚花外径可以磨削加工吗?打算用无心磨床,通磨加工,会打到砂轮吗?谁有经验分享一下

网友A:
滚花处的f7公差不知道要怎么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花处的f7公差不知道要怎么检测?

用电子千分尺,精度2um,测多个点,找到最大值,或者用CMM把圆扫描出来

网友(点评):
学到了,新技能get√

网友:
滚花会使直径增大,滚花后可以再车一下再上磨。

网友(点评):
会车一刀再磨,现在的问题是:能不能磨动。会不会由于滚花不是一个整圆,会带不动旋转民。

网友:
当然可以。尽量是光圆那头先导入

网友:
滚花居然有公差。。。。也是长姿势了。

网友(点评):
客户刚开始正负0.08的公差,之后要求正负0.01,现在要求f7的公差

网友(点评):
用车刀去问候一下设计师。

网友:
可以磨。干几十年了,第一次见滚花外圆要求磨的

网友:
磨是可以磨,但即使磨的再光,用一次就会花掉。

网友:
不理解,既然滚花了,为何还有尺寸公差要求,还那么高的要求?那设计是瞎XX拆。

网友(点评):
正常的,配合电机铸铝转子的转子滚花后都磨的,毕竟机加余量不多压后,精车一刀就是成品,磨后再压容易保证精度

网友(点评):
理解了,那是有精度要求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