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包裹同步轮一般要包裹多少个齿或者占周长的几分之几的问题

楼主(2020-02-28):
有人研究过这个问题么,有没有理论?难道都是靠经验吗?

网友:
MISUMI的计算公式中有提出,要大于6个齿。当然包角大一些肯定会好一些

网友:
同步带是绕于轮的表面,随着带轮的转动,同步带就会一直受到重复的弯曲受力,而且同步带的里层和外层受的力是不同的。转速越高,单位时间内同步带受的弯曲越多;带轮越小,同步带受的弯曲越严重。实验证明:但达到一定的弯曲半径和一定的线速度后,同步带的磨损急速增加、同时同步带的内外层粘接迅速失效。所以根据实验结果而归纳出了带轮的最小齿数(实际上是规定了带轮的最小直径,因为齿数越少带轮直径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