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液压缸的平座消声器漏油,求大家帮忙分析原因

楼主(2020-02-28):
旋转液压缸的平座消声器漏油,如图,已经漏了一桶。求大家帮忙分析原因,万分感谢!
这里说的旋转液压缸是指缸体不转,活塞杆旋转的液压缸。

实物图

粗略图纸

网友:
更正一下这个叫液压旋转接头。

网友(点评):
嗯嗯,是的

网友:
红圈里面的就是个堵头吧?看样子挺像的。

网友:
红色圈的消声器在下面的工程图上的内部结构看不到呀,这个地方的密封圈损坏了吧?有没有这个地方的局部视图?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2-28 19:36红圈里面的就是个堵头吧?看样子挺像的。
是个平座透气帽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2-28 20:40红色圈的消声器在下面的工程图上的内部结构看不到呀,这个地方的密封圈损坏了吧?有没有这个地方的局部视图?
这个图没显示出那个细节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2-28 20:40红色圈的消声器在下面的工程图上的内部结构看不到呀,这个地方的密封圈损坏了吧?有没有这个地方的局部视图?
这个是气动消声器,很多眼的。据说是排气用的,方便液压油流到轴承处润滑轴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气动消声器,很多眼的。据说是排气用的,方便液压油流到轴承处润滑轴承。

消声器就是降低排气过程中产生的啸叫声(刺耳的噪音)。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2-28 22:01
消声器就是降低排气过程中产生的啸叫声(刺耳的噪音)。

气动管路上才会有刺耳的啸叫声,这种没有的,不是总排气的。偶尔才需要排一次。

网友:
图纸对应上面大的,看实物图漏的是下面小的,两个结构又不一样,不好判断,大的红圈那个位置给轴承润滑或者安装排气又说不过去(图纸画的像是一个端盖,起安装传感器跟压紧轴承作用),小的漏油可能是图纸上标的泄露口,轴或套磨损了🤔🤔🤔🤔

楼主:
|MATRIXIV发表于 02-29 00:00图纸对应上面大的,看实物图漏的是下面小的,两个结构又不一样,不好判断,大的红圈那个位置给轴承润滑或者安装排气又说不过去(图纸画的像是一个端盖,起安装传感器跟压紧轴承作用),小的漏油可能是图纸上标的泄露口,轴或套磨损了????????????????
请帮忙分析一下泄露油口的油应该是从哪里流过来的?

网友:
涂镀线开卷机?卷取机么?

楼主:
|ztc1026发表于 03-04 17:13涂镀线开卷机?卷取机么?

是卷取机

网友:
你把漏油处的哪个东西拆出来看看什么样子,拍个照片,如果是消声器,那至少应该有型号,都发来看看。
油缸上从来没见过消声器,如果你说哪个是一个堵头,用来在油缸偶尔排排气还差不多。 加个密封圈?涂点密封胶在螺纹上试试?

楼主:
|十三哥发表于 03-16 16:02你把漏油处的哪个东西拆出来看看什么样子,拍个照片,如果是消声器,那至少应该有型号,都发来看看。

油缸上从来没见过消声器,如果你说哪个是一个堵头,用来在油缸偶尔排排气还差不多。 加个密封圈?涂点密封胶在螺纹上试试?

楼主:
|十三哥发表于 03-16 16:02你把漏油处的哪个东西拆出来看看什么样子,拍个照片,如果是消声器,那至少应该有型号,都发来看看。

油缸上从来没见过消声器,如果你说哪个是一个堵头,用来在油缸偶尔排排气还差不多。 加个密封圈?涂点密封胶在螺纹上试试?
一个2分的气动平座消声器,如上面照片所示。据厂家说是排气用的,如果不排的话,油流不到轴承处,无法对轴承进行润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2分的气动平座消声器,如上面照片所示。据厂家说是排气用的,如果不排的话,油流不到轴承处,无法对轴 ...

我也网上看了一下你说的消声器,我只能说,这个东西是用在气路系统中的。
不应该用在油缸上,按照厂家说的,要排气消声,那肯定是和油路相连的,而消声器起不到密封的作用。建议直接加工一个堵头,堵死就行了 。
工作10多年,也接触过不少国产的进口的油缸,真没见过这种装法的。
进口的国产的油缸,我是见过不少用堵头的,要排气的时候就松一下,让液压站运行,把管路和油缸中的气排出来就行,然后在拧紧就行了。

网友(点评):
嗯嗯,应该用堵头,定期排气。

网友(2020-04-15):
引用 楼主:
是卷取机

卷取机的芯轴涨缩油缸,端头的油堵一般都是缓冲的单项阀和节流阀、排气堵。此部位漏油一般是密封件安装存在问题,如果排除了可以考虑油缸本体在油堵孔处存在铸造缺陷,比如沙眼或者裂纹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