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一个在轨道中运动杆上附带一个伸出机构

楼主(2020-02-28):
目前已经做好了杆在轨道中运动,具体结构如图一。现在想要实现的是在现有的两根杆上附带一个伸出机构。之前尝试过齿轮和齿条的组合,考虑到控制和布线,如果电机跟着杆运动会不好做控制和布线。目前的想法是让动力机构不随着杆运动,并实现一个伸出。之前做的如图二。
要求:动力机构不随杆运动
对于伸出速度无要求
不能太重。

网友A:
不知道你这伸出机构干嘛的,如果只是伸出一个位置的话,直接换气缸,杆到位后气缸伸出,拉簧复位,这样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这伸出机构干嘛的,如果只是伸出一个位置的话,直接换气缸,杆到位后气缸伸出,拉簧复位,这样比较 ...

是做一个晾衣架,带它运动上去然后伸出,光敏电阻判断光照情况,一定时间后杆收回下到另一端

楼主:
不太清楚弹簧气缸,能详细说下吗

网友B:
要精度吗,不要就直接气缸,简单问题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精度吗,不要就直接气缸,简单问题少

对精度没要求

网友:
用于晾衣架气缸不合适吧,还需要气源

网友:
楼主行程多少?如果不是太远,滑台气缸或无杆气缸都可以实现的。

楼主:
行程大概30-40cm

楼主:
不用气缸,因为是要满足家用,要通过电机和机械结构去实现

网友C:
这个伸出机构完全可以做成手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伸出机构完全可以做成手动的啊。

这个要实现一个自动化

楼主:
要用机械和电控去实现

网友:
直流推杆可以了解一下,很多电动家具都有用到

网友D:
伸出位置是不是固定的,怎么排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伸出位置是不是固定的,怎么排布,?

使用同步带进行传动的,可以控制电机转的圈数,也可以装传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气缸,因为是要满足家用,要通过电机和机械结构去实现

淘宝 50块 买个电缸

网友:
想法不错,解决了吗?有没有申请专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伸出机构完全可以做成手动的啊。

手动的话毕设无法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