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实现伺服驱动上的信号线/编码器线/电源线的自动拔插

楼主(2020-02-28):
需要做一条伺服驱动功能测试/老化测试等的自动流水线,由于本人是新手,向各位大佬请教下,怎么才能实现伺服驱动上的信号线/编码器线/电源线的自动拔插

网友:
把插头换成探针

楼主:
大佬,输入输出信号线是不是就需要40多根探针

网友A:
为什么要频繁插上拔下呢?不能加装(电子)开关吗?
如需换装部件,应设计专用放大接插口。

网友:
大概类似这样吧,探针。在给一个动力。C:\Users\Administrator.PC-20180503EHXW\Desktop

网友:
楼主的这种想法可以实现,但不适用于去拔插线缆的接头,这样频繁的对接会有损伤。我们之前为实现这种切换的生产方式,会选用快换接头。

网友B:
你说的是2种问题,
1.伺服驱动器内部使用性能,可以直接插着线不动,不停地通断
2.端口拉拔力和寿命的测试,就用配套的插头来试就好了

网友C:
电子器件用的快速插拔接头形式很多,针数根据需要可以选择不同的,有方形的,也有圆形的。有时间去电子市场逛逛真的开阔眼界,尤其对初入职场的新人,很有必要去转转,直观感受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频繁插上拔下呢?不能加装(电子)开关吗?
如需换装部件,应设计专用放大接插口。

大佬,加装怎么样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器件用的快速插拔接头形式很多,针数根据需要可以选择不同的,有方形的,也有圆形的。有时间去电子市场 ...

感谢大佬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2种问题,
1.伺服驱动器内部使用性能,可以直接插着线不动,不停地通断
2.端口拉拔力和寿命的测 ...

感谢大佬回答,目前我需要设计的设备不需要做端口拉拔力和寿命的测试,只做内部使用性能的测试,就是不知道怎么实现驱动器和测试设备的自动连接

网友(点评):
那就选用一个好一点的端子,直接插好来测试性能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频繁插上拔下呢?不能加装(电子)开关吗?
如需换装部件,应设计专用放大接插口。

大佬,您能详细说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