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金线嘴抛光

楼主(2020-02-28):
有没有业内人士知道绕线类的合金线嘴加工工艺,尤其内壁镜面抛光如何做的?感谢感谢!

网友:
内孔、内壁镜面抛光,对于流体抛光来说,反而是最容易,其抛光部位表面粗糙度最高甚至可以达到0.02以下。

网友:
磨粒流抛光镜面,与工件原始粗糙度也有一定的关系,如果工件原始粗糙度太差,那么抛光出来的镜面效果肯定会差一些。另外,钨钢等硬质合金的镜面抛光,耗时比普通金属材质要长,普通金属材质如果耗时2分钟左右,硬质合金镜面抛光可能需要5分钟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