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问题小白求教!

楼主(2020-02-28):
要做制造如图推板的模具,想请教大佬这个推板零件有什么作用,冲孔、折弯、落料,先后怎么进行好呢?

网友:
这个零件的形状算复杂了,应该是个功能件。
冲压工艺,落料-成型-冲孔-矫形。

网友:
我觉得外形要激光切割。

网友:
模具的作用或者功能根据它制造的零件确定吧?单独一个模具不好说它有什么作用。

网友:
个人看法,成批量应该开个落料模,要是单件料片就线切割或者激光切割吧。要是要求不高上端那部分压型,下面那两部分折弯吧,成批量就开模具压型,我也不精,大概这样吧

网友:
这个开个连续模不难,先中间成型,在冲裁,切口有要求的加个面压,得看产品是什么材料,三个九十度折弯一步到位,连续的话加个预折,不知道产品多厚,厚的话开工程模,薄一点开连续,费点钱。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回答。补充一下,要求设计的是该零件的级进模,材料是镀锌板,工件厚度0.8mm。
要做毕业设计了,然而只学了一门模具的选修课,对实际场景中模具的应用还不是很熟悉,请问是否有相关视频,网址,经验的分享,谢谢各位

网友:
|机械g要做毕设了发表于 03-01 13:59谢谢各位前辈的回答。补充一下,要求设计的是该零件的级进模,材料是镀锌板,工件厚度0.8mm。

要做毕业设计了,然而只学了一门模具的选修课,对实际场景中模具的应用还不是很熟悉,请问是否有相关视频,网址,经验的分享,谢谢各位
secc镀锌板太简单了,你到火山小视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