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异形孔向导里如何打M4的柱形沉头螺纹孔

楼主(2020-02-28):
有懂的师傅帮忙讲解下,感谢

网友A:
绘制好立方体后,先选择异型孔放置面,若要同时在多个面上生成同样的孔,可不选择面。然后,单击特征工具栏的“异型孔向导”图标按钮。
在左侧的“孔规格”属性管理器里,选择“类型”选项卡,然后选择孔的类型以及其它参数。
单击“位置”选项卡,鼠标回到绘图区域内单击放置点,可先任点选一位置,稍后再调整,然后单击左上角的“√”完成。

网友B:
不要用现成的柱形沉头螺纹孔设定,那是相对于标准件设定的,可以选择旧孔制,尺寸自己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绘制好立方体后,先选择异型孔放置面,若要同时在多个面上生成同样的孔,可不选择面。然后,单击特征工具栏 ...

嗯嗯,主要是我选左上角那个“柱形沉头孔”打的M5 六角头螺栓全螺纹C级,那么为什么出来的孔会是ø5.5的,这样加工出来孔岂不是大了吗
应该打出来的孔是4.2才对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现成的柱形沉头螺纹孔设定,那是相对于标准件设定的,可以选择旧孔制,尺寸自己设定

哦,这个方法也可以,不过就是算起来麻烦些哈,比如我打M5的螺栓那么孔径要改成4.2,M4的孔径改成3.2。后面像M10,M12孔径该给多少就不太清楚了哦

网友(点评):
上网查吧,简单方法都是标准件,好像是改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这个方法也可以,不过就是算起来麻烦些哈,比如我打M5的螺栓那么孔径要改成4.2,M4的孔径改成3.2。后 ...

你不会用的一个假软件吧。一直用异型孔打孔,所有尺寸都可以默认。

网友:
仔细看你描述,六角头螺栓C级,这规格最小都是M5的,木有M4的。

网友C:
换个标准号,就有M4的了,尺寸也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会用的一个假软件吧。一直用异型孔打孔,所有尺寸都可以默认。

锁M4的螺丝的话,系统默认的孔尺寸4.3那么不就滑丝了吗,我主要困惑的是这个,老哥。新手刚学设计。还去详细说明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标准号,就有M4的了,尺寸也木问题。

我的意思是孔径4.3不比螺丝还大吗,那样怎么锁紧呢。这样应该会滑丝吧
,。困惑了一下午。我是不是太纠结了

网友(点评):
螺孔和穿螺杆的过孔,傻傻分不清?你究竟是想打螺纹孔还是穿螺钉的过孔???

网友:
哈哈,基本操作

网友D:
或者两个切除^_^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或者两个切除^_^

没明白哦,难道说拉伸切除出沉头孔和螺丝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孔径4.3不比螺丝还大吗,那样怎么锁紧呢。这样应该会滑丝吧
,。困惑了一下午。我是不是 ...

那个本身就不是螺纹孔,是光孔
设定为相应螺栓穿过的孔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明白哦,难道说拉伸切除出沉头孔和螺丝孔

先用异形孔向导打M4螺孔,然后再在孔上切除出沉头孔要分两步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用异形孔向导打M4螺孔,然后再在孔上切除出沉头孔要分两步走

哦,看来只能这样干了,或者手动改孔径参数

网友F:
两步走。柱形沉头孔是光孔,用以穿过螺钉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孔径4.3不比螺丝还大吗,那样怎么锁紧呢。这样应该会滑丝吧
,。困惑了一下午。我是不是 ...

带螺纹的孔,不是过孔。带螺纹的孔能一步打到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步走。柱形沉头孔是光孔,用以穿过螺钉

嗯嗯,看到了 都是打沉头过孔的,没找到一步可以打好沉头螺纹孔的,有个直螺纹孔打的孔是螺纹孔 但是沉头部分还要自己拉伸切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