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机加工艺问题

楼主(2020-02-28):
如图,这个根在加工过程中是否需要时效处理?各位朋友给分析下

网友:
什么材质?加工之前的工序是什么?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2-28 22:33什么材质?加工之前的工序是什么?
材质是20Cr13,下料件,图纸要求做调质处理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2-28 22:33什么材质?加工之前的工序是什么?
原材料要求做力学性能及UT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材料要求做力学性能及UT

重要零件或者设备中的关键零件做力学性能试验和无损检测是对的。看看材料实际的力学性能是否满足要求,内部是否有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要零件或者设备中的关键零件做力学性能试验和无损检测是对的。看看材料实际的力学性能是否满足要求,内 ...

对的,不过我的意思是这根轴粗车完之后是否需要做时效处理?一般来讲,对于细长轴粗车之后是需要做时效处理的,目的为了消除轴的内应力减少弯曲度。

网友:
意义不大

网友:
粗加工--调质处理-精加工
不用时效处理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材质是20Cr13,下料件,图纸要求做调质处理

中碳钢调质,低碳钢渗碳,取这个材质估计表面要求耐磨。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不过我的意思是这根轴粗车完之后是否需要做时效处理?一般来讲,对于细长轴粗车之后是需要做时效处 ...

你这不属于细长轴

网友:
看你这标注不像个需要时效的件。

网友B:
楼主自己先去吧调质处理和时效处理的概念搞清楚,然后你自己就明白了

网友:
时效处理是为了消除应力,使零件变形完以后,形状稳定后再精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自己先去吧调质处理和时效处理的概念搞清楚,然后你自己就明白了

对的明白了,调质和时效都属于回火处理,这根轴精加工前调质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明白了,调质和时效都属于回火处理,这根轴精加工前调质就行了。

你没没搞明白,建议您去好好看看这部分知识,充一下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没搞明白,建议您去好好看看这部分知识,充一下电

对热处理方面的知识接触的不多,有些东西接触一点过后就忘了,把问题抛出来和大家探讨一下,也好加深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