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离子切割精度

楼主(2020-02-29):
请问各位大神,你们公司等离子加工精度有多少?
比如20的板厚切割直径50的孔,钢板上下圆度能达到多少?
如果精度差,怎么通过维修设备或者其他方法能提升加工精度?
????????

网友A:
“怎么通过维修设备或者其他方法能提升加工精度?”
这么厚的板不可能 也就是能换换割嘴提高点儿精度
用激光切割机得了

网友:
±1个有吧,新头能稍好点。

网友:
割出来后刀口处会有毛刺,烧痕会比较大,正负1个毫米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还有等离子切割,厉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通过维修设备或者其他方法能提升加工精度?”
这么厚的板不可能 也就是能换换割嘴提高点儿精度
用 ...

请教一下,激光切割的精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激光切割的精度能达到多少?

切割中厚板的话,其精度等级一般是为0.3mm左右,好的话,能达到0.1—0.2m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切割中厚板的话,其精度等级一般是为0.3mm左右,好的话,能达到0.1—0.2mm[/bac ...

谢谢!那板厚在1.5mm 或者2mm,长度170 宽度20 用激光切割,中间等距离4个直径为3的孔,最大孔距155的误差能达到+/-0.1mm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那板厚在1.5mm 或者2mm,长度170 宽度20 用激光切割,中间等距离4个直径为3的孔,最大孔距155的误 ...

激光切割精度受多方面因素影响:1、激光束通过聚焦后的光斑大小  2、工作台的走位精度决定切割的重复精度 3、工件材质对激光切割精度有一定影响 所以你的问题只能通过实践去考证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那板厚在1.5mm 或者2mm,长度170 宽度20 用激光切割,中间等距离4个直径为3的孔,最大孔距155的误 ...

https://wenku.baidu.com/view/b908d2951711cc7930b7160f.html
这篇文章大概对你有帮助
另:有问题找度娘 她会帮你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enku.baidu.com/view/b908d2951711cc7930b7160f.html
这篇文章大概对你有帮助
另:有问题找度 ...

好的,明白了。谢谢你的热心回复。

网友:
零件的加工与设备的应用结合才具有性价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那板厚在1.5mm 或者2mm,长度170 宽度20 用激光切割,中间等距离4个直径为3的孔,最大孔距155的误 ...

薄板是比较容易达到的,0.1算是比较差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薄板是比较容易达到的,0.1算是比较差的了

OK 谢谢回复。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2-29 08:34割出来后刀口处会有毛刺,烧痕会比较大,正负1个毫米已经很不错了!
主要是喇叭口

网友(2020-11-29):
楼主用的是什么品牌的等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