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星减速机的设计问题

楼主(2020-02-29):
最近疫情期间在家无事,想学习一下行星减速机的设计,以力士乐(GFT)行星减速机,输出扭矩110KN·m,速比125,为设计参数设计,可是无论是根据盛大先编的2008年版的《机械设计手册》,齿轮手册编委会编的2004年的《齿轮手册》,还是2002年版《渐开线齿轮行星传动的设计与制造》计算出的齿轮模数和中心距都比实际要大将近一倍,根据书上的例子计算的也是大,有高手能解答一下吗?谢谢。

网友A:
你换个国产厂家的行星齿轮箱资料试算一下呢~~力士乐这个会不会跟材质什么的也有关系?用泰隆或者东力的算算?

网友B:
这个扭矩,要880nm的电机吗。。。这种电机有吗?

网友C:
会不会是多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换个国产厂家的行星齿轮箱资料试算一下呢~~力士乐这个会不会跟材质什么的也有关系?用泰隆或者东力的算算 ...

谢谢您的回复,我再试试国产的,国产的没算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扭矩,要880nm的电机吗。。。这种电机有吗?

这种是用液压马达驱动的,主要用于工程机械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多级的?

三级传动,基本上每级传动计算出的都差这么多。

网友:
这些计算方法保守,算出来大很正常

网友D:
把初始条件和你的计算过程贴出来,才能知道哪里计算出问题了,用语言这样描述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初始条件和你的计算过程贴出来,才能知道哪里计算出问题了,用语言这样描述看不出来。

您好,请您帮我检查一下,谢谢:
我举例计算低速级齿轮传动,齿轮的齿数为Za=21,Zc=24,Zb=69,传动形式为NGW形式,输出扭矩T=110KNm。

根据这个结果,内齿圈的分度圆直径为800mm,这比减速机的外径大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请您帮我检查一下,谢谢:
我举例计算低速级齿轮传动,齿轮的齿数为Za=21,Zc=24,Zb=69,传动形式为 ...

低速输入扭矩的计算是不是要计算低速传动的机械效率呢?这个数据不对,太阳轮单个齿传递的扭矩自然计算也就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速输入扭矩的计算是不是要计算低速传动的机械效率呢?这个数据不对,太阳轮单个齿传递的扭矩自然计算也 ...

如果算上机械效率只会增大太阳轮的模数,因为输出扭矩110KN.m是不变的,算上效率就必须增加输入的扭矩。这样算出的减速机体积就更大了。

网友(2020-06-24):
国外产品如果你按它样本上的参数去算,百分百算下来强度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