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40cr 调质硬度在HRC32-36,还可以机加工吗?

楼主(2020-02-29):
机加工硬度合适范围大概是多少?* N* Z+ y3 T! F

网友:
应该可以的,40几都可以。如果刀具合适,削铁如泥。

网友:
用钨钢刀干

网友:
没有电火花和磨床搞不定的金属件。

网友:
这个硬度加工是没问题,主要是 40cr调质硬度在HRC32-36,你给的这个参数我怀疑,调质一般都是HBS。

网友:
调制以后是HBS,这是什么标准

网友:
40Cr调质以后的硬度在HRC32-36之间,也就是说大概HB301-340之间。调质以后也是可以车削加工出,也不是特别费劲!

网友:
调质一般用布氏硬度HB。都是粗加工后调质,半精或者完事后在表面处理HRC.这个都有换算表的,机械手册翻一翻啥都知道啦,好像是280左右加工性能是比较好的,硬点也能加工

网友:
40Cr属于中碳钢,调质处理后综合机械性能比较好,包括加工性能。这也是常见的合金钢

网友:
曾经用钨钢刀具加工白钢

网友:
硬质合金刀具加工,没有问题的,HRC60度的都能干的

网友(2020-11-13):
可以,大于40的都可以加工,这个更可以

网友(2021-10-22):
非常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