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够解决纺织业设备漏油问题呢?

楼主(2020-02-29):
通过市场调查,咱们传动行业的漏油现象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是非常普遍的,几十年也没有得到解 决、
       目前有一款针对减速机专用的磁力油封,能够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不是改善,是从根本上解决。
       不管是立式的还是卧式的设备都能完全杜绝漏油现象。
       优点就是:零泄漏、不磨轴、寿命5年、低功耗。
     符合国外API610、API617标准,通过国际IP68认证。

网友:
我接触的缝制设备最需要封油的轴是7.94,看似没这么小的,而且价格应该也不菲

网友A:
是国内还是代理国外的产品,或仿造国外的技术

网友B:
这是实物图还是概念图?

网友:
磁力油封,有一定的效果,价格太贵,宁愿让它漏

网友C:
直径500mm左右的旋转圆盘,与孔的配合处漏油,什么样的密封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国内还是代理国外的产品,或仿造国外的技术

国产的技术,运用于石化检修,泵类,减速机等设备的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径500mm左右的旋转圆盘,与孔的配合处漏油,什么样的密封可以解决?

首先要了解是立式还是卧式设备,是什么润滑方式,飞溅、浸油、油雾、强制润滑?设备转速是多少,温度之类的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实物图还是概念图?

上面是3D图,这个产品咱们已经做了16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实物图还是概念图?

前几张是3D的,后面的是实物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首先要了解是立式还是卧式设备,是什么润滑方式,飞溅、浸油、油雾、强制润滑?设备转速是多少,温度之类 ...

卧式设备,切削液润滑,切削液从间隙处流到油箱内,导致润滑油起不到润滑防锈的作用了,设备转速100转吧,比较慢,温度40摄氏度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卧式设备,切削液润滑,切削液从间隙处流到油箱内,导致润滑油起不到润滑防锈的作用了,设备转速100转吧 ...

这样的话用非接触密封就行了  也就是通俗的迷宫密封,可以防止外部车削液进入内部,而且因为是非接触式密封,寿命在5年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用非接触密封就行了  也就是通俗的迷宫密封,可以防止外部车削液进入内部,而且因为是非接触式密 ...

看着不错,不过已经成型的结构是不是就改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不错,不过已经成型的结构是不是就改不了了

可以根据您的结构设计。

楼主(2020-09-21):
引用 网友C:
看着不错,不过已经成型的结构是不是就改不了了

可以交换一下联系方式吗

楼主(2020-11-01):
提供售前售后服务。

楼主:
连云港鹰游已经全线替换,非常可靠

网友(2021-09-19):
拉倒吧,我就是连云港鹰游的,这东西封不住油,根本不能用,差点被害死,别再瞎吹害人了。

网友(点评):
油漏的厉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