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多螺丝是每一个都要用配合关系配合吗

楼主(2020-02-29):
设计了一个电柜控制箱,现在问题是螺丝太多,是要每一个螺丝都添加配合关系配合上去吗。除了智能扣件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因为智能扣件选的螺丝跟公司常用的不太一样

网友:
对,都得加,必须加

网友A:
试试随配合复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随配合复制

嗯,这个方法很好

网友B:
可以阵列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试试随配合复制

随配合复制效率很高,修改也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配合复制效率很高,修改也很方便。

嗯 确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阵列啊

哦,阵列就要测量相对位置了,感觉还是随配合复制不错。

网友D:
如果你的螺孔是用一个特征或一个草图中搞定的,那么装好一个螺丝用,选 用特征驱动的阵列(或草图驱动的阵列),你就会发现,装螺钉是如此美妙的事情,一次性装完所有的螺钉!
你随配合去复制吧,我先喝口水先。

网友:
阵列驱动,通过螺丝关联上板螺纹孔的特征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的螺孔是用一个特征或一个草图中搞定的,那么装好一个螺丝用,选 用特征驱动的阵列(或草图驱动的阵 ...

刚试了下 确实不错,一次配合搞定全部孔

网友:
用阵列比较省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阵列就要测量相对位置了,感觉还是随配合复制不错。

阵列里面很多类型的,你选择一种适用的就可以了,多用用

网友:
如果孔距相同,有规律可循,就用整列。
否则就只能一个个的去装配了。

网友:
随配合复制好些

网友:
用草图(或者其他形式)的阵列打孔,之后再阵列零件,很快,也很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