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垂直度中的两平行平面?

楼主(2020-02-29):
垂直度中两平行平面如何理解?

网友:
没有方向限制,只要能在两个相距0.2的平面内就符合垂直度公差

网友:
我觉得是B正确。
这里面有个概念,理论正确位置偏移,首先你得先确定理论上完全正确的那个平面,也就是按尺寸或角度来精确定位的那个假想面,然后在那个假想面的基础上进行偏移公差带,作为实际验收面的充差。
图C,对比图A,明显不是在理论正确的位置,注意图A的那个角度的直角符号。图B虽然说也没有,但位置和原图一致。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个人认为只要是在0.2mm以内就行的

网友:
图C中最右边的平面哪里来的?随意给的一个与上平面垂直的平面?对照上面的定义思考,这个平面是否对?如果不对,那么C就是错误的。

网友:
BC效果实际是一样的,都是与被测面相距0.2的平行区域内

网友:
和你标注的视图有关系。是被测要素和基准要素之间的位置关系。

网友:
B是正确的,C没有按题意表达,标注的尺寸并没有意义。

楼主:
终于明白了,非常感谢各位老师!

网友:
这题有投机嫌疑^_^

网友:
我觉得B图是设计人员理想图
A图是加工人员的理想图
c图谁都看不上,如果真有这图只说明了只2个面要求平行0.2而已,和地面是否垂直不重要

网友:
个人认为单独说垂直度的话,B、C都对,都符合垂直度的定义,检测上也没有区别。但定义里还有个词叫“被测要素”,也就是说实际上你得先要有一个靠定位或轮廓尺寸确定的被测平面,如果向图C那样虽然垂直于基准,但却可以偏转的话,那首先外形或轮廓尺寸就不能保证,垂直度也没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