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一个求指导

楼主(2020-03-01):
就想改装一个小车在固定距离上来回,如果做,我不会编程,刚学习单机片中 ..

楼主:
醒来希望有大神留言

网友:
PLC搞搞就行了,简单的很,没几条指令。

网友:
几个碰头开关和换向器也可以满足了吧

网友(点评):
一些平面磨床,线切割就是这种方式。

网友:
https://wenku.baidu.com/view/2706b177cd7931b765ce0508763231126edb77b4.html
先看看这个资料再,了解后再着手准备

网友:
限位开关就行。

网友A:
啥都不要,就要一个可调速的电机就行。。。

我很少敢说出这么横的话,那今天咋的啦???

1) 楼主没说啥样的小车(起码是多重)?楼主没说往返行程多大?这么来回折腾人家,到底是为啥啊?

2)今天回小区,边玩儿海滨消消乐1544关,低着头爬小区门口的台阶,条件反射地在保安面前一米处立正抬头,等待脑门子挨一枪。。。

     人家说什么?  对不起,测温器瓦塔拉。。。

在气头上呢,喝着牛栏山呢。。。你不说清楚,意思就是大家可以胡乱靠臆测去做事儿了。。。

楼主:
说了阿  小白一个 大概距离是20米 小车重量是80斤吧 只想找个人 看看具体怎么搞 跟着学习下

网友:
运行到位的两头分别装上接近开关,判断是否移动到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都不要,就要一个可调速的电机就行。。。

我很少敢说出这么横的话,那今天咋的啦???

什么都不懂的小白 谢谢大哥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都不懂的小白 谢谢大哥提醒

在这里,绝大多数人,互相都不认识线下的人。。。

在这里被人夸奖,真没多大意义。

而在这里被人说“难听”的话,对你的将来,会有不少帮助。

毕竟,即使在线下,

想听见夸你的奉承敷衍,很轻松。

想听见刺耳的忠告建议,很难。

楼主:
如果我自学AVG的话 我的方向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