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有些油缸液压马达上要设计泄漏油口?外面设置溢流阀限制进油压力还不够吗?

楼主(2020-03-01):
请问为什么有些油缸、液压马达上要设计泄漏油口?外面设置溢流阀限制进油压力还不够吗?

网友:
估计是有些人没有想到用溢流阀吧,如果是这样,那就是它自身开启保护的最后个防御体系、

网友:
两码事,马达柱塞漏过去的油你让他去哪里?不设置卸油口,壳体承受几十兆帕压力吗?

网友:
而且,泄露本身也是对柱塞的润滑。

网友:
马达内部有泄露,这部分泄露油没有去处,必须通过卸油管流回油箱。

楼主:
|wayyhlp发表于 03-01 09:29两码事,马达柱塞漏过去的油你让他去哪里?不设置卸油口,壳体承受几十兆帕压力吗?
高压腔的油通过柱塞泄露到低压腔,可以通过低压管路回油箱,没必要通过泄露口及泄露管路回油箱的。

我推测是这样的:当油缸内部还有其他轴承时,需要利用液压油来润滑它们,这部分油需要接回油箱以避免轴承密封受高压破坏。这种油缸才需要设置泄露油口;当油缸内部无此类轴承时,就不需要设置泄露油口了。

网友:
你的液压知识太差,不清楚马达构造,马达的进油、出油都在柱塞同一端,泄油在柱塞的另一端,这是三个部位,泄油口需直通油箱,才不会使壳体承压,而出油口有时候还需专门加背压。

网友:
区分下柱塞、活塞。

网友:
确实都是机械结构决定的。

网友:
   曾经做过一个简单的液压控制系统,用到液压马达。刚开始选用国产的液压马达,有外泄油口,体积庞大,扭矩不足,泄露严重。后面没有办法,选择了一款美国的液压马达,没有外泄油口(咨询过厂家,说是内泄),体积小,扭矩大。当然价格也比国产的高不少。

网友:
有些位置,微泄漏时难免的,把泄漏的油进行收集。

楼主:
|wayyhlp发表于 03-01 17:31你的液压知识太差,不清楚马达构造,马达的进油、出油都在柱塞同一端,泄油在柱塞的另一端,这是三个部位,泄油口需直通油箱,才不会使壳体承压,而出油口有时候还需专门加背压。
受教

楼主:
|知行ggw2010发表于 03-02 09:20有些位置,微泄漏时难免的,把泄漏的油进行收集。

楼主:
|277741987发表于 03-02 09:16   曾经做过一个简单的液压控制系统,用到液压马达。刚开始选用国产的液压马达,有外泄油口,体积庞大,扭矩不足,泄露严重。后面没有办法,选择了一款美国的液压马达,没有外泄油口(咨询过厂家,说是内泄),体积小,扭矩大。当然价格也比国产的高不少。

谢谢你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