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爪运动问题

楼主(2020-03-01):
各位大神:
        请教一个问题,图中的夹爪,我希望给他一个开合和闭合的尺寸,即夹爪运动的最大值和最小限制,左右两个夹爪可以关联,拖动左边夹爪,右边夹爪可以跟随一起运动,拖动右边夹爪,左边夹爪也可以运动?

楼主:
谢谢陈老师的解答,您的意思是不是将左夹爪和右夹爪通过参数关联起来,然后驱动约束,左右两个夹爪就可以同时运动?
我希望能够不通过驱动约束实现左右两夹爪关联运动,就是直接拖动左夹爪运动,右夹爪也跟着运动?
谢谢您!

网友(点评):
所谓没有规则不能成方圆,所以这个规则就是约束,就是你要的目的。没有约束不就是乱跑吗

网友A:
楼主,讨论Inventor,太多情况下,不得不先得说你用的是哪个版本。。。尤其是近几年的版本。。。因为版本之间的灵异事件真的不少。。。

的确,我自己也忘了图中的图标,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楼主先看看你那里有没有这个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讨论Inventor,太多情况下,不得不先得说你用的是哪个版本。。。尤其是近几年的版本。。。因为版本之 ...

感谢感谢,我用的是2020版本的,有这个图标!
那么Inventor装配体有没有功能,比如让A运动和B运动关联,随意拖动A运动,B运动可以跟随的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我用的是2020版本的,有这个图标!
那么Inventor装配体有没有功能,比如让A运动和B运动关联, ...

感觉又是一位只求结果而不很喜欢追求痛苦过程的区友。

你问的这个问题,很明确地说有!

但,把所有机械设计相关的软件功能中“跟随运动”相关的功能都说出来,跟现在Inventor水平的你说起来,不知得说多少个星期。

因为,我们都知道,跟随运动,那效果,不知有多少种。。。不是十来个按钮就能解决的。

为什么?

就你说的“比如让A运动和B运动关联,随意拖动A运动,B运动”,

1) A,是啥样的病毒?
2) B,是那儿的人?
3) A,是怎么折腾B的?
4) B,有哪些自我抵抗和自我保护的能力?

以前会算来着,现在忘了就上面这四个条件,得有多少个答案。
要是把每个条件稍稍再细分。。。

换句话说,你在问:有没有办法让一个女孩子死心塌地地爱上你。。。

可,谁也不知道,你是啥样的人,你在追求啥样的女孩子。。。

楼主:
或者这么说吧,如果是一个三爪的夹爪,如何拖动其中一个夹爪,使另外两个夹爪也一起打开和闭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或者这么说吧,如果是一个三爪的夹爪,如何拖动其中一个夹爪,使另外两个夹爪也一起打开和闭合?

这样做的目的是啥?

楼主:
陈老师,您好。
     设备设计,可能会用到三爪夹爪,有时候需要向领导展示设备的动作状态,这样直接拖动方便一点,如果用驱动的话,稍微麻烦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陈老师,您好。
     设备设计,可能会用到三爪夹爪,有时候需要向领导展示设备的动作状态,这样直接拖动 ...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你如果坚持在领导面前这么操作(不用驱动而使用鼠标拖动),只会增加你在领导面前丢脸的几率。

即使使用位移动作看似很有规律的驱动约束,如果部件中的某个约束条件稍稍复杂一点(比如滚轮和多段线面的过渡配合),如果在驱动约束对话框中没有提前测试和选择合适的增量值,也会跑着跑着就抛锚,何况是鼠标拖动这种很不规律的移位演示。。。 。。。

能理解软件的计算原理,你就一定不会有这种奢望了。

那怎么办?

提前在“关系”下面把那些值得给领导看的、需要“鼠标拖动”的约束放到较靠上面的位置,并改名为你一样就明白的约束名称。

领导的官威来了?展开“关系”,然后驱动相应的约束。

比如你说的三爪,它们既然能同时动作,那,机械机构上一定会有能使它们同时移动的驱动源零件。

可能,你想用鼠标拖动时,根本看不见点不中那零件,更别提拖动了。可,在“关系”下面的那个驱动源零件的位移相关的约束,太容易找到了。。。

网友:
三爪夹爪,有时候需要向领导展示设备的动作?【深表同情。您的“领导”竟如此外行,你的活可就不好干了呀...】

网友B:
貌似这问题,在SW中很容易实现。。。

网友(点评):
不是貌似,很肯定地说,很容易实现。或许是会者不难,我确认我以前有做过类似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这问题,在SW中很容易实现。。。

仅对这个功能,SW、UG、Creo、SE、Inventor等软件,我可以用完全相同的简单办法就可以实现。

这,不是哪个软件能不能实现这个需求的问题,而是,操作者知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的问题。。。

网友C:
爪子镜像一下不就可以同步运动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爪子镜像一下不就可以同步运动了吗

真的吗?你确认?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真的吗?你确认?

有更简单的,就是环形阵列,三爪四爪100爪。。。

但,实际设备,真的是“推动一个爪子移动,其他都跟着移动”吗?

搞这些骗外行人的玩意儿的功夫,还不如实实在在搞点内行的,以防“老板”带来的旁边那个傻乎乎的老家伙就是比你老道的内行,直接问你啥样的机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更简单的,就是环形阵列,三爪四爪100爪。。。

但,实际设备,真的是“推动一个爪子移动,其他都跟 ...

说实话,从这类交流讨论中,我深深地感到忧虑和不安:我们中国的机械设计与制造业,啥时候才能真的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呢?这么多年了...

网友:
左右夹爪对称约束即可

网友:
这个不难啊

网友:
气缸内部就是有这样一个驱动零件的,它两边或者三边有斜槽,依靠斜槽来带动爪子水平开合。

网友:
镜像约束不就好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