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减速机的润滑冷却

楼主(2020-03-01):
齿轮减速机的润滑泵,冷却器,过滤器,主油管通径及分支油管通径怎么确定?相关资料也可以!

网友A:
油管直径d=(4*Q/3.14*v*3600)^1/2
Q——系统流量,m^3/h;
v——液压油流速,m/s;
d——油管工程直径,mm

液压油流速分吸油管道、压力油管道和回油管道,这3种液压油管道的流速是不一样的。液压传动课本或者手册或者网上都能查到。

网友:
齿轮传动设计手册

网友:
润滑技术手册、机械设备润滑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管直径d=(4*Q/3.14*v*3600)^1/2
Q——系统流量,m^3/h;
v——液压油流速,m/s;

只是单纯的油泵、过滤器、冷却器润滑,减速机确定好后怎么确定油泵、过滤器、冷却器以及主管、分支管路通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是单纯的油泵、过滤器、冷却器润滑,减速机确定好后怎么确定油泵、过滤器、冷却器以及主管、分支管路通 ...

减速机驱动油泵,油泵后端接冷却器,冷却器出口接过滤器,过滤器出口接油泵回油口,对吗?油泵定下来没有?油泵若确定了,就按油泵出口的管径去配管和管接头。然后核算系统流速是否满意压力油管,回油管,吸油管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速机驱动油泵,油泵后端接冷却器,冷却器出口接过滤器,过滤器出口接油泵回油口,对吗?油泵定下来没有 ...

减速机是确定的,知道功率、速比等,润滑点也是知道的,我就想知道怎么确定油泵、过滤器、冷却器等!

网友A:
减速机的润滑油量是多少?冷却器是空气冷却器吗?减速机润滑油要从多少度冷却到多少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速机的润滑油量是多少?冷却器是空气冷却器吗?减速机润滑油要从多少度冷却到多少度?

确定油泵就是确定油量的,冷却器不管是什么样式有关系吗?只是要怎么确定冷却面积!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定油泵就是确定油量的,冷却器不管是什么样式有关系吗?只是要怎么确定冷却面积!

确定冷却系统流量,要根据散热功率确定。润滑油散掉的热量等于空气吸收的热量(如果是空气冷却的话)。润滑油工作温度是多少度?然后要冷却到多少度?在润滑油与空气热交换过程中,润滑油温度降低而散掉的热量被空气吸热而温度从室温升高到你设定的某个温度,假如说升高了10度。

网友(2020-04-06):
确定冷却系统流量,要根据散热功率确定,

网友:
一般带压力润滑减速机吸油管的极限情况是如下条件,否则就会发生气穴现象影响抽油。
吸油管压力损失要Δpil<=40 Kpa,Δpil=800*ν*L*Qp/d^4,
吸油管流速v<=1m/s;v=Qp*4/πd^2
注:v:运动粘度,一般要求启动时运动粘度不高于2000cSt,v取2000
      L:吸油管长度
      Qp:管流量
       d:管子内径

网友:
一般吸油口流速控制在1m/s,出油口流速控制在1.5m/s

网友:
首先,要计算热平衡,然后选润滑条件。热平衡计算有国标,包含轴承、齿轮啮合、搅油、风阻。有时间可以细细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