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simulation中梁单元与实体单元的无穿透设置问题

楼主(2020-03-01):
请问一下,1与2之间要设置无穿透如何处理,零件1为梁单元,零件2为实体单元。在SOLIDWORKS中,梁单元与实体这间好像不好设置成无穿透。因为设置的时候提示效。

关于梁单元与实体单元的结合设置我会,但是像图中的这种无穿透接触如何设置?

还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感谢

网友A:
零件1所在的组件放置于零件2所在的组件上还是如第一章图片所示,中间隔了一段距离?

网友:
提示了什么?你现在的问题在哪里,一般选择好面或者体,设置就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不太会  坐等大神给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1所在的组件放置于零件2所在的组件上还是如第一章图片所示,中间隔了一段距离?

中间隔了一段距离只是做了一个爆炸视图,目的就是为了在选择面的时候方便,因为在进行相触面组选择时,面与面重合了不好选。

楼主:
关于这个问题己经解决。之前出现问题是因为使用的版本是Solidworks2018 sp5,最后更换成了2018 sp0,就没有这个提示了,估计是软本身bug.

网友(2020-06-22):
真的吗,楼主,我的是2014版,也有这个问题,说是粱不能选择面,后来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
我的qq1059340008,请告诉我好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