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焊接工作站技术难关的突破

楼主(2020-03-01):
   在弧焊工艺中,铝焊接比钢困难,体现在铝的热膨胀系数大,易碎易列,焊接质量难控制;更何况这次的产品是BMW的新能源项目水冷管系统,不仅是总成焊件的尺寸要复合公差要求,焊道质量也要做多频次的镜像实验;但这次咱们就被困在焊道质量上,未焊透和夹渣的缺陷频繁。。。

这次是一套松下的弧焊系统;

包括:标准变位机、MIG焊接机器人、柔性夹具、整体底座;

试样的产品就是这些铝管件;

   现在出现的问题:治具上面的产品在焊接出现一个相同的状况,以治具中心线划分,左侧的焊道正常,越往右,焊道越会容易出现未焊透和夹渣等缺陷!

    起初咱们认为是焊机有问题,电流不稳定,把松下的供应商叫到现场;他们的技术人员在的也没找到真正原因,就只说咱们的治具设计有问题!因为焊机、交流单元、水冷箱和送丝系统经过测试各项参数正常。

    那么既然松下搞不定,于是领导就联系了弧焊工艺中的顶尖供应商伏能士;

    奥地利的专家就是不一样,经过现场排查指出:这批铝管件在焊接过程中出现的未焊透和夹渣的缺陷,主要是电流不稳定的原因造成的,而且治具右侧的焊道明显的引弧困难的现象。

   为此,咱们把松下的变位机外壳拆掉,最终找到了真因!

   如图所示,焊机的分为正极和负极,正极就是焊枪,而负极就那根电缆线(95平方),负极线与变位机相连;当焊枪接触产品,产品通过治具和变位机与负极线的电流导通形成焊接;而这次电流不稳定的原因,就是因为变位机只有左侧有负极端,右侧却没有。

   而之前咱们一直都只做钢件产品,这种电流减弱的现象没有明显的体现在钢质焊道上面;而这次的铝焊接完全暴漏这种缺陷!

   大家后续在外包给供应商的弧焊工作站中需要明确的指出:变位机两侧都需要做焊机负极端!

网友A:
铝材焊接很少遇到,铝材的焊接的缺陷除了上面说的原因外,不知道还有什么原因会产生?哪位社友再分享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材焊接很少遇到,铝材的焊接的缺陷除了上面说的原因外,不知道还有什么原因会产生?哪位社友再分享一点?

焊后表面飞溅大,焊渣多也是比较常见的现象;3毫米以下厚度的铝合金板也常常会出现焊破的情况,当电流稳定的前提下,焊接的缝隙不要超过1毫米。

网友:
楼主,所使用的焊机和参数能否介绍一下?
是否脉冲焊机?单脉冲还是双脉冲? 电压电流频率等参数?

网友:
厉害!,学习了。干事情,还是要研究深刻一些好。

网友:
逛论坛涨知识

楼主:
|ywjianghu发表于 03-02 08:13楼主,所使用的焊机和参数能否介绍一下?

是否脉冲焊机?单脉冲还是双脉冲? 电压电流频率等参数?
焊机是松下的YA-1WAR81F021,伺服拉丝焊枪;
具体焊机参数,请见附图,频率是可以变更

楼主:
|知行ggw2010发表于 03-02 09:12厉害!,学习了。干事情,还是要研究深刻一些好。
确实如此,做机械设计的,懂工艺会如虎添翼!

楼主:
|ts123456发表于 03-02 09:45逛论坛涨知识
层主以后多来论坛逛逛。。。

网友:
引用 楼主:
层主以后多来论坛逛逛。。。

经常会看,但是回复的少

网友(2020-10-09):
感谢分享!刚好最近在做类似的项目!

网友:
请问您的变位机尺寸多大呢,尺寸比较小的应该影响不大吧

网友(2023-04-18):
楼主,请问松下焊机在铝焊方面怎么样?松下价格比伏能士便宜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