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方式和成本的关系

楼主(2020-03-02):
同样大小的圆柱和长方体零件,他们的加工成本会相差多大,按比值算。

网友:
这样问,估计天知道

网友:
能一句话就能答出来那是不可能的,首先得看产品尺寸和技术要求,1根据工艺来说哪个方案制造成本更低,时间更短,2考虑圆形和方形的工艺成本和材料性价比,这很考验做工艺的水准。现在社会怪现象是是个人都能干工艺,有的工艺作业指导书做和没做一样,还有很多公司连这职位都省了。

网友(点评):
工艺?我品质和设计都想削。工艺是啥呀

网友(点评):
1设计--通过8d大脑想象出产品结构,再画出来。2工艺--根据设计的想象图检查各零件制造的可行性。3标准化--根据设计和工艺掐指一算之后具体化尺寸,一般是按国标和市场通用尺寸考虑生产的经济性。4制图,出生产用图。

网友:
除了按比值,还得根据你的图纸,材料。

楼主:
|所罗门_x发表于 03-02 10:37能一句话就能答出来那是不可能的,首先得看产品尺寸和技术要求,1根据工艺来说哪个方案制造成本更低,时间更短,2考虑圆形和方形的工艺成本和材料性价比,这很考验做工艺的水准。现在社会怪现象是是个人都能干工艺,有的工艺作业指导书做和没做一样,还有很多公司连这职位都省了。
这么说吧,车加工难还是xi加工难?我是这方面菜鸟、别笑话我

网友(点评):
车的效率是明显高于铣的

网友:
车比铣快一点,一个小圆柱零件,一次装卡就能车出来,一个长方体零件,铣床一次装卡是铣不出来的。(铣加工六个面的话)

网友:
能用立式铣床的就不要用加工中心,能做锯床的就不要用线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