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现在的除湿柜,有没有加大除湿能力的方法

楼主(2020-03-02):
现在市面上的除湿氮气柜到底除湿原理是什么,还行没看见排水管

楼主:
目前两个思路,一个是加装除湿模块,一个是往里面放吸潮剂

网友:
没排水管的估计是里面有吸湿剂了,也不用插电吧。

网友:
排气管有吗?

网友:
有除湿机可以选用的。

楼主:
原来是吸湿滤芯+加热循环利用,难怪除湿速率那么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