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隐藏实体”这个命令如何设置快捷键

楼主(2020-03-02):
准备把‘显示隐藏的实体’这个命令设置为快捷键,但是找了自定义命令菜单栏,没发现这个功能,不是说命令菜单栏包含了SolidWorks的所有命令吗,为啥没这个按钮呢,请懂的告知一二,不胜感谢

网友:
我很好奇你要这个来干嘛,很复杂的零件吗?

网友A:
键盘位置进去,然后就查找隐藏,设置快捷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键盘位置进去,然后就查找隐藏,设置快捷键

哦,这个操作我是会的。主要是没找到这个功能的位置,在所有命令里搜隐藏或者显示,都没得

网友A:
就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

哦,意思是这样的哈  假如我前边隐藏了很多个零件,后边自己都忘了隐藏了哪些了对吧。这时候我点鼠标右键有个“显示隐藏的零部件”按钮(当然这个是在装配体里的叫法,在零件模块叫“显示隐藏实体”)点了之后所有隐藏的零部件都出来了,方便自己查看

楼主:
有一个显示“所有隐藏的零部件/实体”设置了快捷键用不了

网友:
「孤立」命令了解一下,建模的时候很好用

网友B:
可以设置成按一个字母来实现所需功能,这样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设置成按一个字母来实现所需功能,这样才方便。

是的,常用命令都得一个字母,不太常用的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