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缸和气缸组合运动是什么作用?

楼主(2020-03-02):
请教下 ,看到个设备,气缸和电缸组合在一起,一起运动,想不明白什么左右,定位有电缸,但是气缸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A:
平衡杠的作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衡杠的作用吧

能不能说的具体点,或者通俗一点

网友:
我们这叫平衡缸。起的作用通俗点就是电缸垂直升降治具,比较吃力,就加一个平衡气缸,好像就接一个气管接头,而且这个缸外面接个调压阀之类的,力很小,电缸从目标点回原点时,这个缸的力就好像拉它一下,平稳的到达原点。
我把我知道都告诉你了,不知道这么通俗你听懂了没。

网友:
和助力机械手一个原理,网上可以搜到平衡的原理图,几个阀组合到一起控制的。

网友:
把重量平衡掉

网友:
输出力平衡的效果。

网友:
打个比方:
开车扭方向盘比较吃力,加个转向助力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