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epak基于热稳态结果的热瞬态分析warning

楼主(2020-03-02):
"请教各位坛友,被这个问题困扰了几天了。
我先在icepak中进行了一个IGBT散热器热稳态分析,得到了稳态计算结果,这个作业起名为A。然后我想基于这个热稳态结果做一个热瞬态分析,分析60s内,IGBT过载--增加热量情况下散热器的温度变化,这个作业起名为B。点击求解器,我选择了restart:A,full data。计算时总提示这样一个warning:there are no resd files for the previous solution.Postprocessing may not work. 然后出错中断求解。我在源文件里找到了稳态的resd文件,但还出错。
请问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解决它?谢谢"

网友:
前处理文件有问题,前处理文件保存路径是不是没找到。要不改变下路径,手动找一次路径,看看软件执行怎么样?

网友:
工况设置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