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零件寿命低于多长时间,算是易损件?

楼主(2020-03-02):
请问零件寿命低于多长时间,算是易损件?

网友:
百度。不同行业有不同的易损件,也有规定时间必须更换的易损件(原则上)。但你的设备精度不高,负载和磨损不大,那就视情况延长易损件的使用周期。

网友:
我觉得这个应该更实用的频次、损耗程度都有关系、、成本等,有一定的关系,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我个人是这么理解的,你设计的产品有一个使用寿命,有三十年的,有十年的,也有一年的,这个产品中的零件,只有整个产品寿命的十分之一,那肯定算的上是易损件。
所以我认为易损件寿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年限,而是要跟整个产品寿命做比较。

网友:
按照正常使用条件,质保期内会更换的都算

网友:
鞋底儿,该有多长寿命?

钢头劳保靴子的脚指头那里,应该承受多少次榔头捶打?

鞋,是不是易损件?

一双手套,应该有多长的寿命?

针织线手套呢?

帆布手套呢?

鹿皮手套呢?

嫩羊皮手套呢?

橡胶手套呢?

网友:
你说的是设计条件下的理论计算寿命,机械设计教材上好像有论述。零件实际寿命受环境因素和工况条件影响较大,易损件虽然存在使用周期,比如一个规定期限,但是频道使用和好久都不使用,更换易损件的时间也不一样。

网友:
设计手册上有推荐寿命

网友:
一般情况下铜螺母算是一个^_^

楼主:
|专搞机械设计发表于 03-02 17:35我个人是这么理解的,你设计的产品有一个使用寿命,有三十年的,有十年的,也有一年的,这个产品中的零件,只有整个产品寿命的十分之一,那肯定算的上是易损件。

所以我认为易损件寿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年限,而是要跟整个产品寿命做比较。
低于产品整体寿命的十分之一算易损件,这个提法不错!

楼主:
|肥肥老师傅发表于 03-02 21:04设计手册上有推荐寿命
求告知在哪一卷哪一页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3-02 21:32一般情况下铜螺母算是一个^_^
铜类的算

楼主:
|魍者归来发表于 03-02 20:15按照正常使用条件,质保期内会更换的都算
有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于产品整体寿命的十分之一算易损件,这个提法不错!

主要是机械产品种类繁杂,不同的产品寿命各不相同,不同产品的易损件当然也不相同。这个易损件只能相对于整个产品而言,比如一个使用寿命为1年的零件,安装在使用寿命10年的产品上,那么这个零件应该列入易损件中定期更换。但是如果同样是这个零件,用在一台使用寿命只有1年的产品上,那么狠明显这个零件就不算易损件了。
所以这个易损件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脱开产品谈易损件,就是扯淡。
那个使用寿命只有产品十分之一的说法是随便说的,其实是不科学的,我们设计一台机器,设计寿命一般都是10年,20年,30年,一些零件因为安装空间和位置的限制,或者材质的特殊性,或者成本制约,使用寿命只能做到3年或者5年,这些都应该算是易损件。按理说达不到产品本身使用寿命的零部件都应该算作易损件,不然你这个设计就不合理。

网友:
易损件:产品在正常使用 (运转) 过程中容易损坏和在规定期间必须更换的零部件

网友(点评):
这个定义比较正统,谢谢

网友:
我们汽车生产线会更直接,工装移转工厂后,提供易损件清单,里面的零件3个月换一次,不管磨损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