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有机玻璃门的问题

楼主(2020-03-02):
现在钣金门内安装有机玻璃门可有好的方法和工艺啊?如图所示门上焊螺栓,很费工艺时间,不合理。。。请教一下大家可有更好好的方法啊

楼主:
图中透明的为有机玻璃门,

网友A:
直接嵌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嵌条啊

大侠具体怎么做啊,能示意或图片吗

网友B:
我觉得楼上说的对,您可以在门上做几个给玻璃定位的点,然后用钣金或其它材料作为嵌条固定在门上,把玻璃压紧,不知道可行吗?

网友(点评):
这样开门后也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楼上说的对,您可以在门上做几个给玻璃定位的点,然后用钣金或其它材料作为嵌条固定在门上,把玻璃压 ...

是不是还要焊螺栓。只要焊螺栓就会增加制作工艺时间。。还会容易让板变形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还要焊螺栓。只要焊螺栓就会增加制作工艺时间。。还会容易让板变形

还有同门配孔,又要打孔,装配时间更长

网友C:
铝型材防护门多的是,都是嵌入式的,直接采购,比自己加工省时省力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铝型材防护门多的是,都是嵌入式的,直接采购,比自己加工省时省力省钱。

1.设备环境不适合铝型材  2.铝型材价格贵

网友(点评):
第一条勉强。第二条说贵,那真没必要做玻璃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具体怎么做啊,能示意或图片吗

网友(点评):
一边铁板2毫米左右,一边玻璃厚点5毫米左右

楼主:
没看懂

网友(点评):
这还没看懂?随便找个有视窗的柜子看看啊

楼主:
这个黑的是什么东西

楼主:
大侠,可有示意图啊  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黑的是什么东西

是不是门四周要焊2m'm条子啊

网友(点评):
你厂里总有电柜吧,看下就知道了

楼主:
这样是直接嵌在门开孔里,不要再焊条子了。。。我理解的可对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样是直接嵌在门开孔里,不要再焊条子了。。。我理解的可对啊

非常感谢,但是,门会不会掉啊

网友(点评):
不会,电柜都这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但是,门会不会掉啊

网友:
我也担心这个嵌条的牢固性

网友:
楼主,回头看一眼档案柜。

网友D:
门上是不是有嵌入玻璃的凹槽?有机玻璃放进去,在四周用螺栓,折弯压板固定。

网友:
有密封要求不?

网友E:
嵌条挺难装的。我一般都是折直角钣金压住。

网友:
涨知识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门上是不是有嵌入玻璃的凹槽?有机玻璃放进去,在四周用螺栓,折弯压板固定。

这种用螺栓固定的工艺不好,简易不要用,费工费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嵌条挺难装的。我一般都是折直角钣金压住。

可有图片啊,能提供下参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门上是不是有嵌入玻璃的凹槽?有机玻璃放进去,在四周用螺栓,折弯压板固定。

螺栓是焊在门上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螺栓是焊在门上吗

螺栓焊接在门上压上压板再用螺母紧固。

网友:
引用 网友E:
嵌条挺难装的。我一般都是折直角钣金压住。

大侠  你的钣金门的玻璃多大?  一点压胶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螺栓焊接在门上压上压板再用螺母紧固。

那玻璃不得开孔避位,门上直接压铆不行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那玻璃不得开孔避位,门上直接压铆不行吗?

玻璃不用开孔。螺栓焊接在门板上,玻璃压板上开孔。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玻璃不用开孔。螺栓焊接在门板上,玻璃压板上开孔。

楼主的门尺寸也不知道是多少,我这是1900X700的, 光靠压板压不住,还得压胶!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门尺寸也不知道是多少,我这是1900X700的, 光靠压板压不住,还得压胶!

压板要折弯,折弯尺寸要计算。如果不要求密封,玻璃周边可以不用胶。四点可以压紧,压紧力看压板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压板要折弯,折弯尺寸要计算。如果不要求密封,玻璃周边可以不用胶。四点可以压紧,压紧力看压板设计。

制作工艺太费时了,没有考虑人工成本

网友:
这外门没有什么震动的话,不用这样做,直接开孔用密封橡胶固定就可以了,类似电箱观察窗一样,还可以用玻理胶固定。

网友G:
固定好有机玻璃,然后再装上压条,有机玻璃的话,大家都是这么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固定好有机玻璃,然后再装上压条,有机玻璃的话,大家都是这么装的

能详细说一下工艺吗,或者提供下图片,非常感谢

网友H:
关于有机玻璃安装, 常用的有这几种方法
1. 用橡胶嵌条, 简单易行, 就是太难看
2. 用楼主的方法, 焊接螺柱, 用螺母锁紧, 这里要注意防止螺母将玻璃压裂, 防止螺柱被拉断
3. 用压板, 即在门背面焊接长条板,再在此板上锁钣金来压紧玻璃, 受力面大, 不容易损坏玻璃
4. 用胶粘接, 小窗口的话可以直接有3M的胶水粘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关于有机玻璃安装, 常用的有这几种方法
1. 用橡胶嵌条, 简单易行, 就是太难看
2. 用楼主的方法, 焊接螺柱 ...

感谢交流,我个人觉得。
2,工艺复杂,耗时,间接增大人工成本,螺距得不到保证,效果不好。
3.钣金焊长条会导致门面变形,鼓起,不好处理
4.胶水时间长易脱落。。。

网友(点评):
鱼与熊掌不能兼得, 若只是要固定住的话, 那用嵌条的确是最快的办法.

网友:
有机玻璃上面开孔也不合适啊,会碎裂,建议用胶条卡紧。

网友I:
这东西做钣金的都做吧,玻璃放门上,然后用钣金条压紧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东西做钣金的都做吧,玻璃放门上,然后用钣金条压紧

怎么压紧,具体工艺是什么,可要焊接螺栓

网友:
安装槽啊

楼主:
这个钣金是提前焊在门上的,还是把玻璃门塞进去配焊,能不能把3D图发给我学习一下啊

楼主:
如果玻璃门碎了,可好更换

网友:
|晓昀发表于 03-02 21:13门上是不是有嵌入玻璃的凹槽?有机玻璃放进去,在四周用螺栓,折弯压板固定。
对。四个边用压板压住。压板与内测四周螺栓链接

网友:
我上边画的是简图,手上没有现成的图。直角压板上开两个长条孔,门板上压铆螺母,压板是可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还要焊螺栓。只要焊螺栓就会增加制作工艺时间。。还会容易让板变形

烧螺母 会不会 容易一些

网友(2023-01-12):
你的门太大,用橡胶条估计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