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管螺纹R1、 R2在尺寸、公差值、上下偏差值有区别吗?

楼主(2020-03-02):
根据以上情况推荐:圆柱管螺纹配合时用GB/T7307-2001等同于ISO228-1.:1994,内外
螺纹标注都为G
密封圆柱管内螺纹与圆锥外螺纹配合GB /T7306.1为Rp/R1;
密封圆锥管内螺纹与圆锥外螺纹配合GB /T7306.2为RC/R2;
两个标准都对应ISO7-1  .外锥管螺纹R1、 R2在尺寸、公差值、上下偏差值有区别吗?

楼主:
非密封内螺纹G 3/4 和和密封内螺纹Rp3/4区别在偏差配置上。G 3/4为正偏差,Rp3/4为±偏差。对密封螺纹Rp3/4/R13/4    Rc/R23/4,这里R1 3/4和R23/4螺纹加工的尺寸有区别吗?

网友A:
看GB T7306.2-2000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GB T7306.2-2000是一样的。

R1 R2是一样就没有必要区分1和2了吧。和ISO7-1一样锥管外螺纹都用R表示是清楚的,标准化编写的人员为什么要把同一个尺寸的零件选用不同的标记呢?

网友(点评):
没有找到GBT22091.1中提到的GBT22091.2,还是没有看到R1和R2公差方面的差别。

网友:
涨知识了,多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GB T7306.2-2000是一样的。

查着了GBT22091.1-2008,其中NO.3量规检验R1的中径公差和小径,NO.4量规检验R1的大径。NO.3是圆柱内螺纹。没有找到GBT22091.1中提到的GBT22091.2,还是没有看到R1和R2公差方面的差别。

网友B:
这个差别不大,对于我们来讲基本上分辨不出来咯。

网友(点评):
远祥 发表于 2020-3-3 20:59 这个差别不大,对于我们来讲基本上分辨不出来咯。 有多大?请讲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差别不大,对于我们来讲基本上分辨不出来咯。

有多大?请讲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差别不大,对于我们来讲基本上分辨不出来咯。

现有外来图纸按图示形式为圆柱螺纹,标注为R,没有标注标准号。转化图纸时碰到了是要转化为G非密封螺纹还是Rp密封管螺纹的问题。根据相配合的外螺纹为G,做了判定他们标注的R应转化为G.
     由此关注到国标密封圆锥外螺纹R1 R2在尺寸、公差值、上下偏差值是否有区别的问题。

网友(2021-11-29):
引用 楼主:
查着了GBT22091.1-2008,其中NO.3量规检验R1的中径公差和小径,NO.4量规检验R1的大径。NO.3是圆柱内螺纹 ...

目前没有GB/T 2209.2,JB/T 10031-2009有你需要的内容。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提示

楼主(2023-08-25):
JB-T10031-2019《55°密封管螺纹量规》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55”密封管螺纹量规(以下简称量规)的术语和定义、符号及说明、分类和标记、牙型、结构型式和尺寸、设计、检验、标志与包装。
本标准适用于检验GB/T7306.2-2000规定的圆锥内螺纹和圆锥外螺纹的量规。
2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7306.2-2000   55° 密封管螺纹 第2部分:圆内螺纹与圆外螺纹
3术语和定义
GB/T7306.2-2000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按照说明是对外锥管螺纹R2和內锥管螺纹RC的检验,没看到对R1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