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夹钳安装问题

楼主(2020-03-02):
有师傅用过这种手动夹钳吗,六个安装孔是10.3的,我是用M10螺栓固定吗,很奇怪为啥安装孔没有沉头呢

网友A:
你觉得“很奇怪”,也是只看见了这么一个角度?

网友B:
想想什么情况下会用沉头或什么情况下有必要用沉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想什么情况下会用沉头或什么情况下有必要用沉头。

哦,用M10的是考虑到有点间隙可以微调,这个正常应该是反面底板攻M12的沉头孔吗,M12螺栓配10.3螺纹孔应该也是合适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很奇怪”,也是只看见了这么一个角度?

不妨说明下,如何操作

网友(点评):
多放几个视角啊。。。

网友(点评):
其实,天天抱着破笔记本工作站折腾模型的我,已经大概看出来了:做成沉头,整体得加宽。。。不然会爆。

网友:
螺栓头需不需要沉下去,完全要看“头”碍不碍事

网友C:
下面安装板上有螺纹吧?10.3的光孔用M10螺栓没问题,有没有沉孔不影响安装,只不过不美观而已。

网友D:
不要仅看3D模型就相当然,3D上因为格式转换的关系,螺孔还是过孔,你完全只能靠猜 。。。
你最好找个它的2D资料,我觉得它上面全是过孔,当然也只是我的想当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面安装板上有螺纹吧?10.3的光孔用M10螺栓没问题,有没有沉孔不影响安装,只不过不美观而已。

哦,找了下资料,10.3是螺纹孔,要在反面安装板那面钻M12沉头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仅看3D模型就相当然,3D上因为格式转换的关系,螺孔还是过孔,你完全只能靠猜 。。。
你最好找个它的2 ...

对的,一般螺纹孔都是用个螺纹线表示一下,一转格式啥都看不到了,

网友:
看来高手云集,都是教训与经验的总结

网友:
这种手动夹具,固定的地方都是一块薄板式的,所以沉头都会露出来。

网友:
开阔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