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冻小台农芒果脱皮求助

楼主(2020-03-03):
  小台农芒果,腹围尺寸范围从φ30到φ60。小台农芒果-18°冷冻后解冻表皮,然后用小刀划拉一口子,上对辊机把皮扯掉。是否可行?各位大虾给点意见。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可以。

网友:
是冷冻后的剥皮吗?这个需要一定的分皮力,滚筒上面的皮带粘接的效果。

网友(点评):
加我,有果蔬非标设备设计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