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输送机启动房子晃动及震动明显救助

楼主(2020-03-03):
我们公司使用1.2米带宽,长度950米。配备弗兰德减速机,电液刹车推动器,液力耦合器及160KW主电机,启动瞬间房子晃动比较明显,设备运行轴承位置震动几乎10mm/s左右,电机脚4.5mm/s左右,对中调整为什么总是下开口呢,感觉液力耦合器轴孔有磨损迹象

网友:
启动时出现振动大,是不是启动时皮带上下张力差产生的传动波引起的?
还有就是看看电动机、联轴器、液力耦合器、减速机和皮带滚筒这一串传动链上传动件的同轴度是不是超差了。

出现问题首先跟设备制造厂联系,请他们去现场看看。

网友:
先低速启动看看,再改成正常速度运行。

网友:
发图来看。光说不能全面反映问题。是电机安装座跳动厉害还是辊子轴承座跳动?反映的东西都不一样

网友:
房子都在震吗?是多大的皮带机,是否有房屋倒塌的风险?
一般设备震动大,是需要与地面相联的地脚。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的指导,我们对中电机震动值降低到3mm/s左右,运行几天良好,突然震动达到20mm/s。调试两天之后速机高速轴突然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