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铝合金的氧化问题

楼主(2020-03-03):
各位大神请问铝合金硬质阳极化以后能保护自己不被臭氧氧化吗。因为零件长期接触高纯度臭氧,又想做到轻量化,所以想用铝合金代替不锈钢,请问有相关专业人士给解答一下吗。

网友A:
之前做过硬质氧化后用过氧化氢等离子体灭菌,颜色变淡了,感觉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做过硬质氧化后用过氧化氢等离子体灭菌,颜色变淡了,感觉还能用

        我是对这个材料氧化性能不清楚,讲道理这个硬质阳极化表层已经是已成稳定的材质了,在氧化能产生什么反应呢,现在也没条件,您有这方面的文献吗。
       如果说等离子体状态下您都觉得还能用,你臭氧跟这个过氧化氢等离子体他俩比较谁的氧化性能更强了

网友B:
应该没问题,半导体和液晶面板制程当中的蚀刻设备内腔也是硬质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没问题,半导体和液晶面板制程当中的蚀刻设备内腔也是硬质氧化

好的多谢,我搜一下刻蚀社保内腔相关资料估计就更能有明确比对。

网友C:
可以直接镀铬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直接镀铬哦,

考虑过这个,只是成本上……能生则省哇

网友D:
长期接触臭氧时间长了难免不会被腐蚀,铝合金的氧化层没有这么强的抗腐蚀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长期接触臭氧时间长了难免不会被腐蚀,铝合金的氧化层没有这么强的抗腐蚀能力!

好的 多谢明确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