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零部件机加工编程用什么软件好点

楼主(2020-03-03):
主要加工平面孔居多,曲面加工比较少

网友:
平面的mastercam就可以,

网友:
mastercam9.0,9.1都行,比较老的版本,二维加工上手快,容易见效果

网友A:
手工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工编程

几十个孔,你也手动编程?

网友:
UG编程也是很多的!

网友:
很多用U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