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求助

楼主(2020-03-03):
如图,理论上气缸收缩到位,门板与斗体贴合,气缸不受力。但实际由于加工安装误差,气缸收缩还没完全到位,门板就与斗体接触了,导致气缸受力,对气缸寿命影响大不。气缸是带后耳轴座摆动的。另外,气缸完全伸出时,会不会形成死点,导致门板关不上了。

网友:
楼主在求助什么

网友:
气缸受力的问题的话,选型没有问题的话,应该是气缸安装的位置做死了,没有可调的空间。死点的问题的话,成品不是出来了吗,自己现场验证不是更好吗,好过我们看两张图片瞎几把猜,小白一枚,如果有错误望指出

网友:
把气缸,连杆和门板的机构简图按1:1画出来,先分析下会不会出现死点?

网友A:
个人意见:气缸收缩,对寿命影响不大。打开时,软件模拟下,气缸会不会碰到底座,感觉气缸安装有点低。安装强度有点弱。气缸加上调速阀或调压阀会好些。

网友:
气缸的位置不能调吗?动一下气缸的位置,做个仿真。

网友:
简单看死点应该不会出现,只是你油缸位置太低,力比较大,看看油缸位置可以抬高点啊?

网友B:
气缸伸开后,气缸后面固定轴心,气缸前端固定轴心,门的旋转轴心,三点成倒三角形就能关闭门,倒三角形的高越高气缸越省力,三点一线就是死点。

网友:
这机构,力臂太短。。。。直观的感觉,上面东西装多了,侧压力或许会把门推开。。。。。为什么不把受力点设计得高一点?行程问题?

网友C:
气缸的一端固定设置为可微调的,可以解决你的第一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缸伸开后,气缸后面固定轴心,气缸前端固定轴心,门的旋转轴心,三点成倒三角形就能关闭门,倒三角形的高 ...

谢谢,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缸的一端固定设置为可微调的,可以解决你的第一个问题

气缸座孔位长圆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意见:气缸收缩,对寿命影响不大。打开时,软件模拟下,气缸会不会碰到底座,感觉气缸安装有点低。安装 ...

气缸会配调速阀,要不速度太快,冲击太大,乓乓响

网友:
按第三张图比例看,结构已经超过死点,气缸伸出更加压紧门,门是完全打不开
力臂太短,建议加长
气缸尾部那安装座,用2mm钣金做?折弯方向还不理想,不变形吗

网友:
同问,为什么气缸跟门板的连接点这么低

网友:
楼主好:
      1,焊件的精度很差,一般都需要做组装调节的设置,腰孔,滑槽类;
      2,过没过死点不是最关注的,关键是你有没有做汽缸的行程内受力分析呢?分析下受力和优化吧,你自己就会发现一些问题了
      3,很奇怪门板上为什么还做个把手,这种机构上是不是应该严禁手动操作呢
      4,气路设计是你这边一起做还是另外的人做,一起看看吧

网友:
是拉力气弹簧吗?个人感觉没必要刚好门关上气弹簧刚好不受力吧!反正我们应用的气弹簧都会在门关闭后气弹簧受力。一是可以增强自锁性,二是减小安装难度。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
你这是机构问题,不是结构问题。

网友:
1)太也太关键的条件:这门办事干啥的?负载情况,或负载变化规律??????

2)猜着说之一:既然是气缸,还那么害怕,保险点儿,别满行程使用,关门板儿时,行程留点儿余地,保证关紧。

3)开门板儿会不会弄坏气缸?工况呢?谁猜得出来啊?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门关上了,但气缸行程却还没有走完?如果是这样,完全不用担心。

网友:
你把气缸的位置再安装高一点,就很好了,从图上看,你现在这样安装气缸受力不是很好

网友:
1.气缸收缩不到位应该不会影响气缸使用寿命;2.三点一线就是死点,把那个靠门的短杆去掉,在门上固定一个杆,做活接,加长气缸动作的力臂

网友:
你现在这个高度很有可能会了现反推力,就是推出的方向受很大的反向力,有可能会关不上,不过关还好点,感觉开有点问题,因为你的曲柄拉过来太多了,使气缸推的时候力会向下

网友:
要看你的角度。

网友:
你的意思是气缸没有到极限行程吧,气缸实际使用没到极限行程是不会影响气缸的使用寿命的

网友:
至于连杆机构的死点,你只要算好位置,别让连杆连成一条直线就行

网友:
从三维图上来看,应该还渊渊没有到死点位置,可以加长一下那个小短臂,气缸的受力会好一点。

网友:
力臂太短,气缸推不动

网友:
三点成一线会出现死点问题
气缸回收不用必须到气缸极限位置   可以留有余量,如果怕冲击,可以在关门的位置加限位或者缓冲

网友:
气缸不会不受力,在某处受的力是一定的,就是气缸活塞面积与气缸压强乘积。

网友:
要累死气缸?

网友:
这个三维上可以模拟吧,三维上活动顺畅的话理论上应该是没问题的;不过就像前面说的,气缸连接位置太低了,容易出现其他问题。

网友:
典型力矩平衡问题  你这个结构没问题,欠缺得是受力分析。
存在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气缸距离支点得力臂太近,

网友:
第一个问题:门板关死时气缸未到位,这个完全没问题,而且就应该这样设计,因为如果气缸到位而门板没有闭上岂不是功能都不满足了。退一步讲,气缸就算到位也是需要保压的,否则门板没有任何保持力稍微有点内压就打开了。
第二个问题:从图上的关系看没有问题,门板完全打开时气杆不会到达产生死角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