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轴承检查销做多大呢?

楼主(2020-03-03):
两轴承孔公差0到正0.03mm,同轴度0.1mm。检查销需要做多大外圆呢?

楼主:
孔公差0到正0.03

网友:
通端0,止端0.03,检查销子的同轴度0.1mm以内

网友A:
检查销是否还担负检测同轴度的功能?
两孔间的距离又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销是否还担负检测同轴度的功能?
两孔间的距离又是多少?

需要检查同轴度,两孔端面距离150mm。能不能孔用内径千分表查大小,检查销只负责同轴度检测。如果可以,检查销怎么做呢?是否可以做成直径60公差0到负3,同轴度0.05?

网友:
检测销的上偏差+0.03,下偏差-0.01,表面粗糙度0.8。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检查同轴度,两孔端面距离150mm。能不能孔用内径千分表查大小,检查销只负责同轴度检测。如果可以, ...

如果要出具体数据,需要把每个孔的深度也说明一下。除了孔的同轴度,还和孔的方向性有关。
结合具体的加工机床制定合理的工艺,从源头上把控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