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 国外图纸

楼主(2020-03-03):
M6X1.0 Though hole,  这个不是通孔的意思吗?    怎么前面又标了M6X1.0?

网友: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M6X1贯穿

网友:
同意楼上的。。。。。。。通螺纹孔

网友:
是通孔,前面的那个1.0有可能是孔边倒角,solidworks异形孔-国标螺纹孔里面就有这种M×1.0或者M×0.8的,你可以看看

网友A:
不太明白1.0为什么和倒角有关系?
个人理解:M6×1不应该是M6的螺纹,牙距为1吗?
至于though hole,指的是通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1.0为什么和倒角有关系?
个人理解:M6×1不应该是M6的螺纹,牙距为1吗?
至于though hole,指的 ...

那就是贯穿了,但是要攻牙,不锈钢板啊!

网友:
通孔,牙距为1.

网友:
通孔螺距为1,国外很多这样标注,好像他们没有标准螺距这么说法

网友:
我看着也是通孔,螺距1mm

网友:
通孔和盲孔的区别,

光孔和螺纹孔的区别,

部分螺纹和全螺纹的区别,

然后自己来。。。

网友:
标准螺距的螺纹通孔,国外标注是这样的

网友:
通孔螺距为1,另外那个是 through hole, 不是 though hole...

网友:
M6的粗牙贯通

网友:
螺纹通孔

网友:
可以做成螺纹通孔的,如果丝锥攻不穿,还可以用别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

那是我理解错了,国内图纸太粗糙,基本就只标M6

网友:
完全赞成二楼的意见

网友(2020-05-02):
1.0为牙距,through hole 是说螺纹底孔为通孔,但是并没有说明螺纹长度,如果是机加工的产品,就要问问螺纹长度是多少了。通孔并不代表通牙